请问凌阳的带液晶MCU能否接口sitronix的ST8016驱动ic做的LCM

楼主(2007-06-21):
找不到GPL1080和2080做的LCM,想用矽创的LCD driver代替做demo板,不晓得可不可以,看了一下主要的几根线时序都差不多。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没有找到凌阳带LCM控制器的资料,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B:
用的SPL130,也就是GPL130A,很老的型号了

多谢老兄帮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