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放在中断内调用好还放在中断外调用好!

楼主(2007-06-21):
ORG 0H
AJMP BEG
OO0BH
AJMP TIME00;;定时时间10MS
BEG:
..
LOOP:
;;//ACALL RUNCODE;;还是在这调用好
AJMP LOOP

TIME00:
..
;;//ACALL RUNCODE;;在这调用好。
..
RETI
;;
RUNCODE:(运行时间1MS)
...
...
RET
;;若要调用多个runcode时,又是怎样,谢谢!

网友A:
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所以能够在中断外调用就应该在中断外调用。

网友B:
中断程序是越简练越好,因为中断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多个RUNCODE就要使用标志位(字)来进行区分。

网友B:
呵呵,让maychang抢了座位了(看了一段消息就被你抢去了,呵

楼主:
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想不明白,书上的却没有这么写?

网友A:
conwh 如果喜欢这个座位,立即奉送

书上没有写,那是写书的人没做过具体的程序。

网友C:
如果中断每年来一次你说哪个好???很快来一次又哪个好???

我晕呼了...

网友B:
每年来一次是年经

楼主:
如果中断每年来一次

如果中断每年来一次??
与楼主“中断内与中断外调用问题"的讨论挂不上关系吧?
如若一年一次的话,在内调或外调还真的不”重“要。

网友B:
晕了,谁是LZ?

网友D:
这个“好”字可难说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从前坐井观天觉得天是那么小,

如今坐天观井发现井也很小~~~
为什么用子程序?子程序是用来节省代码的,不是用来加快执行速度的。。。

楼主:
子程序是用来节省代码的,不是用来加快执行速度

一方面是节省代码,当然楼题的调用“不是你指的加快执行速度”
讨论的是在中断内调用还是在主程序调用的问题?
“好”我指的是“经典”的代码与书写。及在工业应用中的推荐代码。

网友F:
子程序当然是中断外调用好

这也是良好的程序结构,MCU工程师要养成良好的软件习惯,

楼主如果是看关于MCU入门,开发的书看不到这方面的说明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看软件方面的书应该可以体会到!!

网友G:
良好的程序结构,并不在意子程序内外

可以这么说,不存在子程序在中断内外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存在整体结构好不好的问题。你甚至可以把所有的子程序放入中断里.

对于楼主的问题,本不是个问题,子程序仅1ms,如果主程序没有精确计时的要求,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需要多个,则需认真考虑程序结构,建议你先看看农民讲习所所长的讲义。

网友C:
我很喜欢IceAge上课,总能听出道理来~~~

网友:
要看情况

要看那子程序是否需要及时处理及运算量的大小,你那个子程序运算1ms是比较大,估计不会需要及时处理的,放外面好了。写程序不要去照着写书人说的写,书上那个10ms的延时还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原地延时10ms呢,可真的写程序谁这样用呢

楼主:
IceAge上课,总能听出道理来

我怎么就听不明白白???
农民讲习所所长的讲义??谢能给个链接,找了许久没找到。谢谢!

楼主:
不存在子程序在中断内外好不好的问题??

这个就更听不明白了?
照这么说,放在内或外都不存在这个讨论的必要

网友H:
前后台别犯冲动就行。

此乃关键

网友B:
放到外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在中断不频繁和利用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在内、外都无关紧要的(也就是匠人说的,前后台别犯冲动就行),但有众多中断时,你就不好保证中断是什么时候来的,所以这时将执行程序放到外面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做程序的关键就是1)保证程序运行的流畅性;2)程序阅读的连贯性;3)中断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对中断丢失的最坏评估。

网友C:
现在都成先生了,俺搬个小凳上夜校~~~

网友C:
哈哈~~~该听早课了~~~

在自留地里劳动了一会~~~一会该去下地了~~~

教授以前每天打电话,今天不知何故不来,估计是怕给我上"OS"的课,怕我不给学费~~~

网友I:
其实双方都有道理

我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尽量放在外面处理,觉得这样自己看起来结构比较清楚一些。

楼主:
其实双方都有道理

做技术的能这样用双方有道理的话???
中断都分个:优先高...优先低。
有见解的不访说说,拿板橙听课。谢谢!

网友J:
15楼有道理,具体应用具体分析,有时候放里边好有时候放外

从统计角度看,多数应用确实是应该放在中断外执行才是最优的结构。

网友K:
搬个凳子听课咯

网友L:
其实特简单的,

就是中断内调用可以,中断外调用也可以。但就是别内外一块儿调,那样的话就非爆了不可。

网友D:
随便说说

一般是放在主循环较好,这样可以防止一些冲突,但有可能不能得到及时服务,而中断一般能及时得到处理,中断一般是收集数据,然后设定标志。当然良好的程序结构很重要,如:程序如果能做到不调用软件长处延时(MS级),CPU是有足够的时间的,一个延时10MS的程序,CPU加以利用可以做很多事。。。

网友M(2007-08-15):
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时,下刀完全根据观察的结果和以前的解牛经验。

在中断内或外调用,取决于中断、主循环、子程序的实时要求及实时性能。如果对这些都了然如胸,则下刀就没有错。

特殊情况,内外一块调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大部分情况还是在外头(主循环)调用子程序。因为中断有急迫性,非时钟中断的话,还有不可预测性。而主循环是可预测的。

网友N:
中断内调用子程序可能要用多一些内存、保存环境更多

楼主:
内部与外调结论

从以上讨论中。结论“外调优于内调”。当然你说内调好你就用内调,不强加你也使用外调结构。

网友O:
单片机编程主要是要考虑堆栈的承受能力。

每次函数调用都要保护现场,向堆栈里压入数据。函数发生多层调用,就要压入堆栈更多数据。
要考虑最坏的情况,在函数调用的最深层,再来个中断,(中断里再调函数或者产生了一个中断的中断)。这时要占用多少堆栈?只要堆栈不越界就没问题。

说句题外话,单片机编程决不用递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