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温度传感器LM35的问题?

楼主(2007-06-21):
直接将lm35接在PIC16f873A的RA0端,测量温度;在测量过程中,发现7805异常烫手,而且很快就被烧毁了。

我想问下大家:1.是不是还需要接一些电阻来降低功耗?
              2.这种接法对吗?

就这样接的:

网友A:
没用过LM35

说说这个东东的特性吧

网友B:
我用过

估计你接错了.我用过工作电压24V LM35D

楼主:
我看好多资料上都说可以直接接的?

它的特性是0度输出为0V,每隔1度,增加1V;
它的输出是微安级别的。

这种接法可行吗?我在两头加电阻,就不烧7805了?
如图

网友C:
记得是正负双电压的

毕业设计时用到过
要有电阻的
我当时是单电源分下来用运放做减法,得到输出温度(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了一下,是封装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