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与冯诺蔓结构研究

楼主(2007-06-21):
就目前单片机存储器组织结构来分有两种,即哈佛机构与冯诺蔓结构。我所熟悉的是哈佛机构。所以目前仅仅认识到在单片机中哈佛结构优于冯诺蔓结构。
一,    从单片机特性考虑。单片机主要面向测控对象,这就决定了单片机有大量的程序代码,而只有少量的数据代码。而哈佛结构把程序和数据分开,使用容量较大的ROM来固化代码(程序在ROM中运行,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可靠性高)使用较小的RAM放数据
二,    可靠性高,如果程序当机,由于rom,ram,分开,只要不掉电,ram中的数据有可能不丢失,这样就有可能恢复程序
三,    从指令执行速度考虑,如果是冯诺蔓结构则取指令和存储数据占用同一总线,数据流受到限制。如果哈佛结构由于ROM ,RAM分开所以取指令与数据可以同时进行,这样就可以实现指令的流水线机制,指令执行速度大大提高
四,    从代码编译效率考虑,由于ROM,RAM 分开,所以取数据总线与取程序总线宽度可以不一样,PIC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加大取程序总线的宽度做到一个指令占一个字节,这样在本质上还能做到指令运行抗干扰能力强

   以上是我感觉哈佛结构优越的地方,但是现在ARM和PC都是冯诺蔓结构,为什么用这种结构还请各位高手补充!!!

网友A:
哈佛与冯诺蔓结构是你研究的吗?

网友B:
LZ是冯诺依曼吧

网友C:
51单片机是哈佛结构

   程序空间只能读,不能写。想搞仿真不容易。

网友D:
LZ精神可佳,

哈佛结构早于冯诺蔓结构出现,当时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把程序存储器设计成固定形式(由人工设置)而数据存储器则是可被程序修改。
但后来由于程序越来越大,就要求把程序看成数据一样可以被程序自身修改,因此就出现了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冯诺蔓结构(统一存储器结构)。
由于MCU的出现,因其功能的单一性,当初已被淘汰的哈佛结构又被使用在某些MCU的构架中。当然随着MCU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OS和远程升级的引入,哈佛结构的局限性又体现了出来,所以在一些新的MCU中冯诺蔓结构占了主要地位。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哈佛结构的含义也有所变化,目前某些MCU由于其程序和数据总线采用了两条不同的总线,而这样的结构也被归纳为哈佛结构。

网友E:
研究理论问题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