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JHD240128c请教

楼主(2007-06-21):
小弟初学,救火,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例子如附件(pdc文件)

COMMAND LIST  ①表里的D1 D2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②定义han[]数组是什么意思,它与TAB[]数组有什么关系?
void r_st (uchar w)

uchar data i = 0;
uchar data c;
cd = 1; lcdbus = 0xff; ce = 0;
while (--i)

rd = 0; c = lcdbus; rd = 1; ce = 1;
if ((w == 1) && ((c & 3) == 3)) return; ③ (c & 3) == 3是什么意思,与表格的那个命令对应?
if ((w == 3) && (c & 8)) return;  ④(c & 8) 是什么意思,与表格的那个命令对应??

⑤为什么有双参数指令和单参数指令之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1233716374.pdf

网友A:
你的液晶是T6963控制器的

   看你的PDF资料,你的液晶是T6963控制器,这种控制器很常见,找本书仔细读读,它的指令是分成单参数和双参数几种。网上的驱动程序也很多,比你PDF中附带的Demo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