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也会死机,I 服了 YOU

楼主(2008-09-07):
(无正文)

网友A:
遥控器用的也是单片机,不奇怪

楼主:
可它里面就那么几行程序啊,也死机!

这辈子第一次见到会死机的遥控器。

网友B:
虚焊

估计是里面的退藕电容,或者振荡器虚焊了。

网友C:
估计是硬件故障

网友D:
我的TCL彩电天天都会死机,哈..

网友E:
电池松了吧

网友F:
TCL=太菜了

彩电死机都习惯了。

其实遥控器按一下就上电复位一次。应该不存在死机的问题

楼主:
不止一台有这样的问题

    家有多台格力空调,遥控器都有这个问题。该遥控器在关闭的时候仍然正常显示少量信息,比如上次开机设定的温度,应该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不过该遥控器的外观设计艺还是挺不错的,比我家所有的遥控器都漂亮,做工也很精美,要是不死机该多好。

网友G:
~~

遥控器为了省电,所以在检测到按键动作后唤醒,如果唤醒时,OSC起振不好,或者RST不好,那么DOWN掉就很可能,估计就是唤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