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模拟开关直接切换传感器送来的几mV到几十mV的信

楼主(2008-09-07):
(无正文)

网友A:
mv不是问题,关键是信号的内阻.

楼主:
比如 应变片压力传感器

内阻是比较大,但是这边放大它信号的仪表放大器输入阻抗也非常大,
这样,用模拟开关切换多个传感器进行分时检测,有问题吗?

网友B:
没有问题啊

我原来就这么干过。。。
不过现在俺习惯于给信号做偏移后再经模拟开关传送。

另外,楼主说是来自于应变片的信号,那么应该是电桥形式吧?
其共模电压可不是MV级的。。。

还有,得看你系统对精度的要求,然后做好滤波。
至于阻抗,在模拟开关后加电压跟随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