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驱动普通24针打印机!

楼主(2008-09-07):
请教如何用单片机(51)驱动普通打印机,驱动程序的思路能否借鉴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懂时序第一,没啥特别的。

网友B:
时序都是小问题, 关键得看你的针打用的什么模式的

仿真命令集合: 比如: OKI5320

楼主:
用爱普生的机器,它有本程序设计指南(ESC/PK指令集)

写微型打印的时候知道设置什么,弄的大的突然感觉无从下手
我是做一种测试设备,需要打印检验数据表格
有点茫然!

楼主:
3楼,请问

仿真命令集合: 比如: OKI5320
是不是和ESC/PK 类似的指令集
你说的那个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C:
照指令集送控制字及数据

楼主:
我是画表格!

是不是要按行,一行一行的输入
包括表格的线也在一行内输入吗!

网友A:
SORRY看走眼了,你是驱动打印机还是打印机头

驱动打印机的话,模拟一个并口,针打都是ESC/POS指令集,照着写就是了。

楼主:
我是驱动打印机

大机器指令集是ESC/PK  和微打的有点区别

是不是我就是把整个打印内容(比如表格)分成若干行,一行一行输入
惭愧只写过微打的文字驱动,没做过表格

网友D:
你应当先在RAM中把表格画出(表格固定就从CODE中拷)

再用或的方式把数据的点叠加,填完一整行(一个回车)然后输出,我以前做过粗细虚线方格坐标加曲线,就用这方式,你表格套文字应当更容易

楼主:
看样子是很占用RAM!

明白一些了
我的微打记录就是在RAM中做的,
如果空间不够的话(就是固定两种表格)就只有在CODE中做拉!

网友D:
A4短边一行大约要8K多RAM才行

楼主:
晕这么大的容量!

这么大的容量!
这么搞原来的系统真的要废掉拉!
我以前用STC516rd+ 做的微打,
看样子就是换成NXP P89C668(8kXRAM)看样也是不够阿
只有想办法扩展拉!

楼主:
松下的KX-1211

也是ESC/PK的指令集吗

网友D:
如果RAM不够,也可考虑每次1/3宽度数据,只要不发

回车换行,应当可以的,没试过

楼主:
我谢谢看看!

有问题再请教您!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