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挂Nand Flash,读ID ,查坏块

楼主(2008-09-08):
我用MSP430单片机外挂K9F1208U0BNand Flash,读出ID为EC 74 A4 0C 和手册上EC 76 A5 0C不一样,另外查了几个BLOCK的坏快SPARE 6byte都不为0XFF,难道都是坏快?下面是一部分代码,有熟悉的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写命令
void NandWr_Cmd( unsigned char cmd )
{
    P5DIR = 0XFF;           //P5输出
    ALE_Disable();
    CE_Enable();
    CLE_Enable();
    RE_Disable();
    WE_Enable();
    P5OUT = cmd;
    WE_Disable();
    CE_Disable();
    CLE_Disable();
    return;
}
//写地址
void NandWr_Addr(unsigned char  address  )
{
    P5DIR = 0XFF;
    CE_Enable();
    CLE_Disable();
    ALE_Enable();
    RE_Disable();
    WE_Enable();
    P5OUT = address;
    WE_Disable();
    CE_Disable();
    ALE_Disable();
    return;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NandRd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databuf = 0;
    P5DIR = 0;
    CE_Enable();          //P5输入
    RE_Enable();
    databuf = P5IN;
    RE_Disable();
    CE_Disable();
    return(databuf);
}
//写一个字节
void NandWr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P5DIR = 0XFF;
    CLE_Disable();
    ALE_Disable();
    CE_Enable();
    WE_Enable();
    P5OUT = data;
    WE_Disable();
    CE_Disable();
    return;
}
//***************************************************************************
//* Name: NandFlashSpareRead
//* Input(s) : unsigned int     NandAddr.
//*            unsigned char      *Buffer.
//* Returns  : void
//* Description : x8 NAND flash page write
//*               Because we are using a x8 NAND, the data width is 8bit (unsigned char *Buffer).
//*               *Buffer should contain 512 Bytes data and 16 Bytes ECC information
//* Notes:        NandAddr
//*               A0 - A7   column address
//*               A8        low/high half page selection
//*               A9 - A16  low block address
//*               A17 - A24 high block address
//*               *buffer
//*               |-----from startcolumn----->|---------->|   one page
//*                        data field          spare field
//***************************************************************************
void NandFlashSpareRead( unsigned long  NandAddr , unsigned char *Buffer )
{
    unsigned char NandStatus;
    unsigned short i;
    // for x8 NAND flash device, each page has 16 Bytes for spare
    unsigned short StartColumn = 16 - (NandAddr & 0xf);

    NandWr_Cmd( NAND_CMD_AREA_C );    //begin from "C" area
    NandWr_Addr( ( unsigned char ) (   NandAddr & 0xf ) );            //column address for spare field
    NandWr_Addr( ( unsigned char ) ( ( NandAddr >> 8 ) & 0xff) );     //Page & block address
    NandWr_Addr( ( unsigned char ) ( ( NandAddr >> 16 ) & 0xff) );    //Page & block address
    NandWr_Addr( ( unsigned char ) ( ( NandAddr >> 24 ) & 0xff) );  //Page & block address
    //read NAND status register
    NandWr_Cmd( NAND_CMD_RD_STATUS );
    do
    {
        NandStatus = NandRd_Data();
    }while(!(NandStatus & 0x40));
    NandWr_Cmd( NAND_CMD_RD_DONE );

    for ( i = 0; i < StartColumn; i++ )
        Buffer = NandRd_Data();

}

网友A:
搞定没有?

综合读出写入数据看,感觉很有可能BIT1、0接触有问题,毕竟低两位不影响读ID REG指令的输入。
另外可能就是时序上的不匹配,导致读写操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