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D13305是否存在读出的数据错误的现象?

楼主(2007-06-22):
我的液晶显示屏会出现花屏,主控器S1D13305

屏幕在一个界面变动(如:实时显示时间。屏幕上的局部数字、图案在变化),等上一个小时左右,屏幕的其他地方就会出现乱码。屏幕刷新就没有乱码了。
程序在写屏幕的时候先读出屏幕中的数据,我也碰到过从S1D13305中读出的数据错误,是不是该控制器存在读数据错误?

由于系统的内存比较小,要是内存大的情况我就考虑把显存放置在内存中,然后全部刷屏。

请大虾指导,最好能告诉我具体的原因,先谢谢了!

楼主(2007-08-20):
这个问题是数据线上器件过多,驱动不足导致的

网友A:
试试读写时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