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解码大家谈,内有精美遥控器图片

楼主(2008-09-09):
自开展DIY优盘与PC电脑遥控器活动以来,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更有热心网友提供了样品和及解码源程序,在此非常感谢.
 遥控解码说起来简单,实现的方法也很多,但也很有技巧性艺术性,比如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即查询管脚并用CPU空指令延时来实现解码,也可用中断触发+定时器延时来译码,还有用定时器捕获功能来实现边沿触发中断来处理等多种方式
  软件驱动的设计也很有学问,可以采用if else构成的条件判断,也可采用状态机的状态转移.
  发此贴与大家沟通一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驱动程序来作为范例,具体遥控发射芯片定为upD1621G.

楼主:
由网友程工提供的遥控器照片

大家看看喜欢吗?小巧玲珑.用的是CR2025钮扣电池.

楼主:
贴上电路原理图

遥控器原理图,采用的是upD6121G

网友A:
赶紧占座~

楼主:
<转贴>该芯片编码原理

   红外线遥控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通信和遥控手段。由于红外线遥控装置具有体积小、功耗低、功能强、成本低等特点,因而,继彩电、录像机之后,在录音机、音响设备、空凋机以及玩具等其它小型电器装置上也纷纷采用红外线遥控。工业设备中,在高压、辐射、有毒气体、粉尘等环境下,采用红外线遥控不仅完全可靠而且能有效地隔离电气干扰。

1 红外遥控系统

通用红外遥控系统由发射和接收两大部分组成,应用编/解码专用集成电路芯片来进行控制操作,如图1所示。发射部分包括键盘矩阵、编码调制、LED红外发送器;接收部分包括光、电转换放大器、解调、解码电路。

2 遥控发射器及其编码

遥控发射器专用芯片很多,根据编码格式可以分成两大类,这里我们以运用比较广泛,解码比较容易的一类来加以说明,现以日本NEC的uPD6121G组成发射电路为例说明编码原理。当发射器按键按下后,即有遥控码发出,所按的键不同遥控编码也不同。这种遥控码具有以下特征:

采用脉宽调制的串行码,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其波形如图2所示。

上述“0”和“1”组成的32位二进制码经38kHz的载频进行二次调制以提高发射效率,达到降低电源功耗的目的。然后再通过红外发射二极管产生红外线向空间发射,如图3所示。

UPD6121G产生的遥控编码是连续的32位二进制码组,其中前16位为用户识别码,能区别不同的电器设备,防止不同机种遥控码互相干扰。该芯片的用户识别码固定为十六进制01H;后16位为8位操作码(功能码)及其反码。UPD6121G最多额128种不同组合的编码。

遥控器在按键按下后,周期性地发出同一种32位二进制码,周期约为108ms。一组码本身的持续时间随它包含的二进制“0”和“1”的个数不同而不同,大约在45~63ms之间,图4为发射波形图。

当一个键按下超过36ms,振荡器使芯片激活,将发射一组108ms的编码脉冲,这108ms发射代码由一个起始码(9ms),一个结果码(4.5ms),低8位地址码(9ms~18ms),高8位地址码(9ms~18ms),8位数据码(9ms~18ms)和这8位数据的反码(9ms~18ms)组成。如果键按下超过108ms仍未松开,接下来发射的代码(连发代码)将仅由起始码(9ms)和结束码(2.5ms)组成。

代码格式(以接收代码为准,接收代码与发射代码反向)
①位定义

②单发代码格式

③连发代码格式

注:代码宽度算法:

16位地址码的最短宽度:1.12×16=18ms 16位地址码的最长宽度:2.24ms×16=36ms

易知8位数据代码及其8位反代码的宽度和不变:(1.12ms+2.24ms)×8=27ms

∴32位代码的宽度为(18ms+27ms)~(36ms+27ms)

1. 解码的关键是如何识别“0”和“1”,从位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0”、“1”均以0.56ms的低电平开始,不同的是高电平的宽度不同,“0”为0.56ms,“1”为1.68ms,所以必须根据高电平的宽度区别“0”和“1”。如果从0.56ms低电平过后,开始延时,0.56ms以后,若读到的电平为低,说明该位为“0”,反之则为“1”,为了可靠起见,延时必须比0.56ms长些,但又不能超过1.12ms,否则如果该位为“0”,读到的已是下一位的高电平,因此取(1.12ms+0.56ms)/2=0.84ms最为可靠,一般取0.84ms左右均可。

2. 根据码的格式,应该等待9ms的起始码和4.5ms的结果码完成后才能读码。

楼主:
贴图说明

楼主:
再来一幅

楼主:
网上找到解码原程序,对理解工作原理还是有用的

ORG 0000H
START: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JNB P3.2,$;等待遥控信号出现
MOV R6,#10
SB: ACALL YS1;调用882微秒延时子程序
JB P3.2,START;延时882微秒后判断P3.2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
DJNZ R6, SB;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8820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以上完成对遥控信号的9000微秒的初始低电平信号的识别。
JNB P3.2, $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ACALL YS2 ;延时4.74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MOV R1,#1AH ;设定1AH为起始RAM区
MOV R2,#4
PP: MOV R3,#8
JJJJ: JNB P3.2,$;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YS1;高电平开始后用882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2;将P3.2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
JB P3.2,$;如果为1就等待高电平信号结束
UUU: MOV A,@R1;将R1中地址的给A
RRC A;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将A中的数暂时存放在R1中
DJNZ R3,JJJJ;接收地址码的高8位
INC R1;对R1中的值加1,换成下一个RAM
DJNZ R2,PP ;接收完16位地址码和8位数据码和8位数据反码,存放在1AH/1BH/1CH/1DH的RAM中
;以下对代码是否正确和定义进行识别
MOV A,1AH;比较高8位地址码
XRL A,#00000000B ;判断1AH的值是否等于00000000,相等的话A为0
JNZ EXIT;如果不相等说明解码失败退出解码程序
MOV A,1BH;比较低8位地址
XRL A,#11111111B ;再判断高8位地址是否正确
JNZ EXIT;如果不相等说明解码失败退出解码程序
MOV A,1CH;比较数据码和数据反码是否正确?
CPL A
XRL A,1DH ;将1CH的值取反后和1DH比较 不同则无效丢弃,核对数据是否准确
JNZ EXIT;如果不相等说明解码失败退出解码程序
CLR P2.7;解码成功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
AJMP BIJIAO

;判断在118毫秒内是否有连发码
AA:MOV R1,#25
XX:ACALL YS2
JNB P3.2,HH;跳转到判断连发代码是否正确的程序段
DJNZ R1,XX
EXIT: MOV P0,#0FFH;对所有端口清零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AJMP START

;连发码判断程序段-----------
HH:MOV R6,#4
S: ACALL YS1;调用882微秒延时子程序
JB P3.2,EXIT;延时882微秒后判断P3.2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
DJNZ R6, S;重复4次,目的是确认连发码的低电平信号波形
JNB P3.2, $ ;等待高电平
AJMP AA

BIJIAO:MOV A,1CH;按键数值判断执行
CJNE A,#00000101B,TT1
CPL P0.0
TT1: CJNE A,#00000100B,TT2
CPL P0.1
TT2: CJNE A,#00010000B,T3
CPL P0.2
T3: CJNE A,#01001101B,T5
CPL P0.3
T5: CJNE A,#01001110B,T6
CPL P0.4
T6: CJNE A,#01001100B,T7
CPL P0.5
T7: CJNE A,#00001001B,T8
CPL P0.6
T8: CJNE A,#00011101B,T9
CPL P0.7
T9: CJNE A,#00011111B,T10
CPL P2.6
T10: CJNE A,#00001101B,T11
CPL P2.5
T11: CJNE A,#00011001B,T12
CPL P2.4
T12: CJNE A,#00011011B,T13
CPL P2.3
T13: CJNE A,#00010001B,T14
CPL P2.2
T14: CJNE A,#00010101B,T15
CPL P2.1
T15: CJNE A,#00010111B,T16
CPL P2.0
T16: CJNE A,#00010010B,T17
CPL P1.0
T17: CJNE A,#00010110B,T18
CPL P1.1
T18: CJNE A,#01011110B,T19
CPL P1.2
T19: CJNE A,#01011101B,T20
CPL P1.3
T20: CJNE A,#01011100B,T21
CPL P1.4
T21: CJNE A,#01001111B,T22
CPL P1.5
T22: CJNE A,#00000001B,T23
CPL P1.6
T23: CJNE A,#00000011B,T24
CPL P1.7
T24: CJNE A,#00000000B,T25
CPL P3.0
T25: CJNE A,#00010100B,T26
CPL P3.1
T26: CJNE A,#00011110B,T27
CPL P3.3
T27: CJNE A,#00011010B,T28
CPL P3.4
T28: CJNE A,#00001111B,T29
CPL P3.5
T29: CJNE A,#00001010B,T30
CPL P3.6
T30: CJNE A,#00001110B,OK
CPL P3.7
OK:AJMP AA
YS1: MOV R4,#20 ;延时子程序1,精确延时882微秒
D1: MOV R5,#20
DJNZ R5,$
DJNZ R4,D1
RET
YS2: MOV R4,#10 ;延时子程序2,精确延时4740微秒
D2: MOV R5,#235
DJNZ R5,$
DJNZ R4,D2
RET
END

楼主:
8楼的解码程序做了个项目,打包上传,便于查看

楼主:
好的,下面是大家各显身手了.

俺在淘宝上找了个徐姓卖家想要一份源码参考,卖家开口说您买开发板就送,哈哈,就这东西还当个宝,有意思.

网友B:
不知道红外接收的输出脉冲是否稳定

曾经用MCU做过简易ASK无线遥控的接收,ASK解码电路输出的脉冲宽度随信号的强度变化相当的大,常常出现误解码的情况。

当初用3个1,1个0表示0,1个1,三个0,表示0的编码方式。

网友C:
这个东西洗碗机比较喜欢玩。。。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好的,下面是大家各显身手了.

俺在淘宝上找了个徐姓卖家想要一份源码参考,卖家开口说您买开发板就送,哈哈,就这东西还当个宝,有意思.

这个徐姓卖家不是洗碗机把???

如果你的芯片跑得飞快,能够100uS/200uS产生一个定时中断,那么即使用查询边沿的方式也完全可以解码,否则就用IO的下降沿中断+一个定时器计算两次下降沿的时间间隔,捕获方式到没尝试过,估计原理差不多把。。。

哈哈,找XWJ估计没错,XWJ那解码程序写的多牛叉。。。

网友D:
呵呵,在网上买了N多东西,还从没卖过什么呢...

所以不是我啊~~~~~~
而且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会要钱吗???

8楼那程序写的真差劲,
用延时等待的方式,那接收时的36mS就什么都别干了,
遥控器每按一下,系统就卡一下吧:-)
(可能卡吧斯基就是这么来的,卡吧,死机啊...)

要是我把程序写成那样的话,甭说要钱呢,不要钱我都得一头撞死算了,没脸见人啊...

还是来看看偶在很久以前写的实验学习程序吧:
(思路绝对值得学习,效率却需要优化;-) 用汇编可以显著减少中断时间哦~~~  )

/*************************************************************
红外线遥控器按键检测程序.
通过检测两次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差判断接受到的数据位.
已经通过了测试,能够正确区分出32bit数据的遥控器按键键值.
具有数据重发功能,但是数据的重发有点频繁.
使用晶震频率为11.0592MHz,所有定时值都是基于这个频率计算.
占用很少量的CPU时间,使用了外部中断0接受数据,定时器0进行计数,
定时器1作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Band = 9600).
主函数数会使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如需加入自己的代码需要屏蔽此功能.
状态机:
1.如果时间差=0,由空闲态进入接受态
2.如果时间差>1ms and <1.3ms,收到数据0
3.如果时间差>2ms and <2.5ms,收到数据1
4.如果时间差>10.0ms and <13.8ms,收到开始位或连发代码的开始位
5.如果时间差>12.2ms and <12.8ms,收到停止位(没有用到)
6.如果时间定时器溢出(时间差>20ms),进入空闲状态
*************************************************************/

//        本程序 可以说是状态机的典范                                       //
//        参照了网友高伟能gwnpeter@21cn.com的代码和思路,仅供学习参考       //
//        如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                                                                          //
//                    (c) Copyright 2001-2003 xuwenju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1.00                                 //
//--------------------------------------------------------------------------//
//标 题: Ir_6222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文件名: ir_6222.c                                                         //
//版 本: V1.00                                                             //
//修改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3-06-14                                                          //
//描 述: Ir_6222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
//老版本: 无                             老版本文件名:                      //
//创建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3-06-14                                                          //
//描 述: Ir_6222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        当ykok=1时,ykcode中的数据就是接收到的遥控码(32位的第3字节)          //
//--------------------------------------------------------------------------//
//占用以下资源:                                                             //
//        1.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口                                     //
//        2.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        3. 4.2字节data RAM                                                //
//        4. 293字节 code ROM                                               //
//--------------------------------------------------------------------------//
//声 明: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    E-mail:xuwenjun@21cn.com           //
//        本程序参照了网友高伟能gwnpeter@21cn.com的代码,仅供学习参考       //
//        如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r_6222.h"                  //  ht6222函数数原型: 公用函数
//#include "xwj_4led.h"                 //  四位LED显示模块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TIME_0_00MS        0x0000
#define TIME_1_00MS        0x039a
#define TIME_1_13MS        0x0480
#define TIME_2_00MS        0x0733
#define TIME_2_50MS        0x0900
#define TIME_10_0MS        0x23ff
#define TIME_13_2MS        0x2ecd
#define TIME_20_0MS        0x47ff
#define TIME1_LOAD        (0xffff - TIME_20_0MS)

long Irbuf;
unsigned char Irdat;
bit Irok;
bit running;
unsigned char Irwait;

void IrInit(void)                       //遥控接收初始化
{
    //-----init TIME1----
    TMOD |= 0x10;                       //TMOD T0,T1均选用方式1(16位定时)
    TH1    = TIME1_LOAD >> 8;
    TL1    = TIME1_LOAD & 0xff;
    //        SCON=0x00;
    IP|=0x01;                           //SETB  int0 中断优先
    TCON |= 0x41;                       //TCON  EX0下降沿触发,启动T1 //
    TR1    = 1;
    IE|=0x89;
            //SETB        EX0 0x1  外部中断 0 允许
            //SETB        ET0 0x8  定时器 1 中断允许
            //SETB        EA  0x80 开中断
}

unsigned char IrGetcode(void)                        //返回遥控码
{
    Irok=0;
    return(Irdat);
}

bit IrTest(void)                                     //检查有无遥控信号
{
    return(Irok);
}

void int0_isr(voidinterrupt 0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
{
    unsigned int timer;

    TR1 = 0;
    timer = ((TH1 << 8) | TL1) - TIME1_LOAD;
    TH1 = TIME1_LOAD >> 8;
    TL1 = TIME1_LOAD & 0xff;
    TR1 = 1;

    if        (timer > TIME_1_00MS && timer < TIME_1_13MS)    //data 0
        Irbuf = (Irbuf << 1) & 0xfffffffe;
    else if    (timer > TIME_2_00MS && timer < TIME_2_50MS)   //data 1
        Irbuf = (Irbuf << 1) | 0x00000001;
    else if    (timer == TIME_0_00MS || timer > TIME_10_0MS)
        Irbuf = 0x0000;
    running = 1;
}

void time1_isr(voidinterrupt 3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    EA = 0;
    //    TR1 = 0;
    TH1 = TIME1_LOAD >> 8;
    TL1 = TIME1_LOAD & 0xff;
    if    ((((Irbuf >> 24) & 0xff) == (~((Irbuf >> 16)) & 0xff)) &&(((Irbuf >> 8) & 0xff) == (~((Irbuf >> 0)) & 0xff)))
//  if    (((Irbuf >> 8) & 0xff) == ((~(Irbuf >> 0)) & 0xff))
    {       //满足编码检验规律,接收有效     (上面是UPD6121G的格式,下面是ht6222的格式)
        Irdat = (Irbuf>>8) & 0xff;
        Irok = 1;                   //收到单发代码
        Irwait = 6;         //6个20mS,用来等待可能的连发代码
    }
    else if((Irwait == 1) || (Irwait == 2))     //限定连发代码的时间位置
    {
        Irok = 1;                   //收到连发代码
        Irwait = 6;         //6个20mS,用来等待下一个连发代码
    }
    else if(Irwait != 0)
    {
        Irwait--;
        running = 0;
    }
    //    IE0 = 0;
    //    EA = 1;
}

/*************************************** /
//  HT6222测试主函数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IrInit();
    led_test();                             //4LED测试函数
    while(1)
    {
        if (IrTest())
            led_showhh(IrGetcode());
//      IrGetcode();
//      led_delay(10);
    }
}
/***************************************/

[#007f00]//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网友C:
洗碗机忽悠大家。。。

占用很少量的CPU时间,使用了外部中断0接受数据,定时器0进行计数,
定时器1作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Band = 9600).
主函数数会使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如需加入自己的代码需要屏蔽此功能.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
{
。。。
}

void time1_isr(void) interrupt 3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
}

呵呵,你的定时器0跑哪儿去了啊?!

网友D:
定时器0休假了,换定时器1顶班...

楼主:
贴上网友"芯行天下"提供的红外解码程序,采用边沿捕获中断

用来解析TC9012芯片码的ARM程序,唯一不足的是没有采用状态机,理解和维护起来有些困难,这种处理比较适合于ARM环境.
/****************************************Copyright (c)**************************************************
**                                 http://magicchip.21ic.org
**
**--------------File Info-------------------------------------------------------------------------------
** File Name: config.h
** Last modified Date:  2008-08-27
** Last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main function
** osc     = 14.7456
** Fsclk = 4*osc;
** Fpclk = Fsclk/4;
** P0.28 CAP0.2捕获输入.
**------------------------------------------------------------------------------------------------------
** Modified by:          magicchip
** Modified date:    20080901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C9012型芯片红外发射解码,本程序只适用于TC9012。
** QQ:              372288147
** BLOG:            http://magicchip.21ic.org
** Email:           magicchip@163.com
********************************************************************************************************/

/******************************************程序说明************************************************
** 编码芯片说明:编码芯片的数据发送格式为1)引导码,2)用户码,3)数据码及其反码,4)同步码
** 编码格式说明:1)由4.5ms的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组合而成。
**             2,3)    以脉宽为0.565ms高电平、0.56ms低电平、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
**                  以脉宽为0.565ms高电平、1.685ms低电平、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
**               4) 同步位(SY)是标志最后一位编码是“0”或“1”的标识位,它只有0.56ms
                    的有载波信号构成
** 接收头输出说明:接收头输出为编码格式的反向输出。即当编码格式为高电平时,接收头输出低电平。

** 程序说明:leadcodeflag全局变量作为红外解码进度的一个标志,用到三个标志位。位一用来表示数据全部
**           接收完成,当数据接收完成并正确时置位,该标志位只有当用户使用了接收到的数据或者接收错
**           误时清除;位二表示接收到引导码高电平标志;位三表示引接收到引导码低电平标志。这三位标
**              志只有标志1对用户开放,用户根据该标志位来判断是否有新的红外数据接收到。
**           raydata为接收到的红外编码数据,该变量为32位,根据接收的情况它的格式为最高8位为数据码
**           的反码,次高8位为数据码,其次8位为用户码,最低8位为用户码。

** 占用硬件资源:占用了定时器0的一个捕获功能,占用一个引脚用于捕获,占用一个引脚用于接收观察。

** 编译环境:RealView MDK-ARM version:3.21
*************************************************************************************************/

#include "config.h"

/*
*********************************************************************************************************
** 函数名称 :Timer1_CapIn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0捕获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uint8  leadcodeflag;          //红个接收标志
uint32 capdata;                //上次捕获定时器的值
uint32 raydata;                 //红外接收到的数据
uint8  raybits;                //接收数据的位数。

void __irq Timer0_CapInt (void)
{
    uint32 crtemp;
    uint32 temp;
    T0IR = 1 << 6;                                            // 清除CAP0.2中断标志

    crtemp = T0CR2;                                            // 取得捕获的值.
    if ((leadcodeflag & leadcodeh) == leadcodeh)            //引导码完整,接收数据。
    {
        if (!raypin())                                        //当红外检测引脚为低时
        {
             temp = ((crtemp - capdata)*1000*10)/Fpclk;
            if (temp > 20)                                    //判断数据的高低电平组合是否大于2MS
            {
                capdata = crtemp;                            //检测数据为1
                raydata |= (1<<raybits);
                raybits++;
            }
            else if (temp > 10)                                //判断数据的高低电平组合是否大于1MS
            {
                capdata = crtemp;                            //检测数据为0
                   raydata &= (~(1<<raybits));
                raybits++;
            }
            else                                            //接收数据出错.
            {
                leadcodeflag &= (~(leadcodeh | leadcodel));    //清除引导码高低电平接收标志.
                raybits = 0;
            }

            if (raybits >= 32)                              //32位数据接收完成
            {
                leadcodeflag |= leadcodef;                  //数据接收完全标位
                leadcodeflag &= (~(leadcodeh | leadcodel));    //清除引导码高低电平接收标志.
                raybits = 0;
            }
        }
    }
    else                                                    //引导码不完整,接收引导码.
    {
        if ((leadcodeflag & leadcodel) == leadcodel)        //引导码低电平已检测
        {
            if (!raypin())                                    //当红外检测引脚为低时
            {
                temp = (((crtemp - capdata)*1000*10)/Fpclk);// 为了调试方便
                if (temp >= 40)                                 //判断高电平时间4.5MS
                {
                    capdata = crtemp;
                    leadcodeflag |= leadcodeh;              //高电平检测完成.
                    leadcodeflag &= (~leadcodef);            //清除32位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raybits = 0;
                }
                else                                        //接收引导码出错
                {                                            //古道热肠补充一下,应该回到起始态较为合理,将ledcodel也清零
                    leadcodeflag &= ~leadcodel;
                }
            }
            else                                            //接收引导码出错
            {
                leadcodeflag &= ~leadcodel;
            }
        }
        else                                                //检测引导码低电平部分
        {
             if (!raypin())                                    //当红外检测引脚为低时
                capdata = crtemp;
            else                                            //当红外检测引脚为高时,判断低电平时间.
            {
                temp = ((crtemp - capdata)*1000*10)/Fpclk;    //为了调试方便。
                if (temp >= 40)                                //判断低电平时间4.5MS
                {
                    capdata = crtemp;
                    leadcodeflag |= leadcodel;              //低电平检测完成.
                }
            }
        }
    }

    if (ledstate())                                            //为了便于观察用了一个LED灯闪烁
        clrled();
     else
        setled();
    VICVectAddr = 0x00;                                        // 向量中断处理结束
}

// cap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capinit(void)
{
    T0PR  = 0;                                              // 分频系数    ,不分频,相当于14.745600M
    T0CCR = (1 << 7)|(1 << 6)|                                // 设置CAP0.2双沿捕获
            (1 << 8);                                        // 允许产生中断

    T0TC  = 0;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

// 中断向量的初始化
void irqinit(void)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的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 | 4;                                // Timer0分配到IRQ slot0,即最高优先级
    VICVectAddr0 = (uint32)Timer0_CapInt;                    // 设置Timer0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4;                                    // 使能Timer0中断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测试定时器捕获中断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调试说明 :
*********************************************************************************************************
*/
int main(void)
{

    setcappin();                                           //定义捕获引脚 P0.28连接CAP0.2

    IO0DIR = LED;                                           // LED灯用于观察接收信号的情况
    IO0SET = LED;

    capinit();
    irqinit();

    while (1);

}

网友E:
比比谁的最精简最稳定最可靠

//在133US中断里调用

unsigned char Rxi133us(void)
{
    //RFBit = RF_DATA;

    if (RFFull)                 // avoid overrun
    {
        return;
    }

    //if (RFBit)
    if (RF_DATA)
    {
        if (( RFcount > SHORT_HEAD) && ( RFcount < LONG_HEAD))
        {
            RFcount = 0;
            Bptr = 0;
            BitCount = 0;
            return;
        }
        else if ((RFcount > 0) && (RFcount < 5))
        {
            RfData = 0;
        }
        else if ((RFcount > 4) && (RFcount < 15))
        {
            RfData = 1;
        }
        else
        {
            RFcount = 0;
            //Bptr = 0;
            //BitCount = 0;
            return;
        }

        RFcount = 0;

        B[Bptr] >>= 1;              // rotate

        if (RfData == 1)
        {
            B[Bptr] += 0x80;          // shift in bit
        }

        if ((++BitCount & 7) == 0)
        {
            Bptr++;                 // advance one byte
        }

        if (BitCount == NBIT)
        {
            RFFull = TRUE;
        }
    }
    else
    {
        RFcount++;
    }

}

网友C:
LS的代码少,但133US的定时中断也太频繁了把。。。

网友F:
这个徐姓卖家不是洗碗机把??? 这句有意思.

网友D:
就这东西还要钱,真是徐姓家的耻辱、败类

不过可以肯定:那人不知道“古道热肠”,更没吃过...

古道热肠也真是的,就这玩意还要找人要代码,自讨没趣了吧?
还不买东西光要好处,你以为人人都是洗碗机啊?
你要不买东西去找ZLG要代码看看?看不噎死你...

^_^

网友G:
21IC论坛的语法高亮测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1.0592晶振
#define TIME_0_00MS        0x0000
#define TIME_1_00MS        0x039a
#define TIME_1_13MS        0x0480
#define TIME_2_00MS        0x0733
#define TIME_2_50MS        0x0900
#define TIME_13_2MS        0x2ecd
#define TIme_11_ms          (TIME_13_2MS-TIME_2_50MS )
#define TIME_20_0MS        0x47ff
#define TIME1_LOAD        (0xffff - TIME_20_0MS)
unsigned char Irdat;
bit 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CodeIndex=0;
void IrInit(void)                     //遥控接收初始化
{
    TMOD &=0xf0;
    TMOD |= 0x01;
    TH0    = TIME1_LOAD >> 8;
    TL0    = TIME1_LOAD & 0xff;
    IP|=0x01;
    IT0=1;
    TR0   = 1;
    EX0=1;
    EA=1;
    ET0=1;
}
unsigned char IrGetcode(void)//返回遥控码
{
        Irok=0;
        return(Irdat);
}
bit IrTest(void)//检查有无遥控信号
{
    return Irok;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口
{
    unsigned int timer;
    TR0 = 0;
    timer = ((TH0 << 8) | TL0) - TIME1_LOAD;
    TH0 = TIME1_LOAD >> 8;
    TL0 = TIME1_LOAD & 0xff;
    TR0 = 1;
    if(timer > TIME_1_00MS && timer < TIME_1_13MS)//data 0
    {
        IrCodeIrCodeIndex/8<<=1;
        IrCodeIndex++ ;
    }
    else if(timer > TIME_2_00MS && timer < TIME_2_50MS)//data 1
    {
        IrCodeIrCodeIndex/8<<=1;
        IrCodeIrCodeIndex/8+=1;
        IrCodeIndex++;
    }
    else if(timer == TIME_0_00MS || timer > TIME_13_2MS)
    {

        IrCode0=0;
        IrCode1=0;
        IrCode2=0;
        IrCode3=0;
        IrCodeIndex=0;
    }
    else if(timer < TIME_13_2MS && timer > TIme_11_ms)//自动重发功能。
    {
       Irok=1
    }
}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0
{
    TR0 = 0;
    TH0 = TIME1_LOAD >> 8;
    TL0 = TIME1_LOAD & 0xff;
    if(IrCodeIndex ==32)
     {

          if(IrCode2 ==(uchar)(~IrCode3]))
          {

               Irdat = IrCode2;
             Irok = 1;
          }
     }
}

/******************************************************/
/******************************************************/

void Uart_T1_init(void)
{

    SCON    =   0x4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0xFD;   //9600B ,11.0592Mhz
    TL1     =   0xFD;
    PCON    &=  0x7f;
    TR1     =   1;
    TI      =   1;
}
void DebugOut( uchar c )
{

    SBUF    =   c;
    while(TI!=1);
    TI=0;
}
/******************************************************/
/******************************************************/

void main(void)
{

    IrInit();
    Uart_T1_init();
    EA=1;
    while(1)
    {

        if (IrTest())
        {

            DebugOut(IrGetcode());
        }
        PCON |=0x01;
    }
}

网友G:
测试结果,21IC的ABC语法存在BUG

在有方括弧的代码里,解释混乱(这是因为ABC代码是用方括弧标示的,论坛把正常的程序代码解释成ABC代码中的方括弧了.即使在程序中方括弧的前和后都加上的一空格也不行).

网友D:
Keil下用数组也不会快多少

要快还是得用联合思想得汇编,以避免无谓得参数传递

教学程序,可读性第一,要优化还是得自己干哦:-)

网友G:
程序是改了楼上的,Keil下能省差不多100字节代码空间

楼主:
郑重声明一下

yewuyi作为项目组的助威团长,要注意言外之意,不能让人误会.前面我发贴中提到的那个人当然不会是XWJ的.
实际上,XWJ也不必较真,给了,谢谢别人,不给,也用不着责怪,自己的事还是得自己做,至于单片机外围接口,有了芯片的PDF文档,只要费点心思索想一想,即使一无所有,也能摸着石头过河的,

网友C:
哈哈,找个机会拿洗碗机开涮而已

洗碗机同学的代码老早就在BBS上发过,洗碗机同学肯定不会笨到如此地步的了。。。

哈哈,俺一开涮,哗啦啦的就出了一堆代码,嘿嘿,开涮成功。。。

俺助威团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啊,自己陶醉一下。。。

网友H:
知道了洗碗机叫“徐文军”,

别的东西都没看,不感兴趣,IR解码很早的时候就做过,

项目中都有用的,  IR做短按,长按,连发,抬起功能都有过,,,

目前而言,觉得下降沿捕获的方式最简洁,计算时差,   如果没有捕获,就用下降沿中断,然后读取系统的时钟跳变,要求100us以下精度,

网友I:
"徐文军" 牌洗碗机

功能强大,操作简单,......(此处省略三百字).是大婶级主妇的必备工具....

网友J:
哈哈这里真热闹呀

这里真热闹呀,没想到这里讨论红外这一块这么火呀。
看来一个程序的功能好实现,要做到简洁优化还是要动动脑子的。

网友J:
以后要多多学习

以后要多多学习,状态机的写法用的不是很多,但要读TI公司的一些代码的时候基本都是用的状态机,给我的感觉读起来比较因难。因为状态量太多了。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看来干什么都得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呀

网友J:
占用资源

从占用资源及效率上我认我的代码还是比较好的。
呵呵,自夸了。大家不要笑我呀。
我那段程序主程序初始化以后完全不再需要别的程序干预,更容易做成一个功能程序段,我认为移植起来更方便。同时在主程序中要使用时只需判断一个标志位即可确定是否有正确的数据过来。主程序操作起来更方便快捷。

网友E:
如果用捕获中断代码还可以更短

。。。

网友J:
是捕获中断

用捕获中断的好处就是在接收红外数据时不需要用户程序干预,完全是用中断进行了。如果没有红外数据,是无全不占用CPU资源的,也不占用CPU的执行时间。这样更有利于CPU去做更多的工作。

网友H:
30楼广告做得不错,,

网友J:
PT2262也做过

用PT2262和PT2272来做,不需要什么解码的,直接出来就是数据。这个要比红外更简单吧。

网友K:
有点意思

网友L:
请教13楼的彩色代码是如何贴上来的?????????

请教13楼的彩色代码是如何贴上来的?????????

网友E:
我的那段代码修改一下就可以解PT2262的

网友M:
红外和无线解码的精髓在于如何避免出错和正确纠错

曾经做过无线ASK调制接收,由于干扰很严重,从最初的10M到达最后的70M,并且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最远距离,干扰很严重的情况下和算法关系很大。

网友N:
有μPD6121G的中文资料吗?

各位大虾,有μPD6121G的中文资料吗?英文有点看不懂,谢谢
小弟邮箱ddtaok@163.com.
先谢过了!

网友O:
Ir遥控用ARM成本高了

Ir遥控编解码用ARM成本高了。8位单片机更好。要知道万能Ir遥控器才十几圆*币一个!

网友L(2008-12-24):
再次请教 xwj 彩色文字是怎么贴上去的?

网友D:
告诉你怎样发语法加亮显示的彩色文字程序代码

网友P(2010-07-16):
用钮扣电池供电对单片机要求比较高,因为钮扣电池容量小,内阻大,单片机性能不好的话,容易死机,一般要求单片机最低工作电压2。0V以下,抗电源波动性能力强,另外要做好电源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