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中 %bx %bu 的意思

楼主(2008-09-09):
我有遇到如下C 語句,但是我不太清楚具體的意思,請各位指教:
unsigned char a,b;
scnaf("%bu %bu",&a,&b);
printf("%bu %bx",a,b);

网友A:
%bx 无符号十六进制数,%bu 无符号十进制数

楼主:
回复主题:Keil C 中 %bx %bu 的意思

to xuyaqi :
我還是不太明白,如果是無符號數,在d 或 x 前面加 u 即可啦,加 b 不知是為啥。

网友B:
b 表示字节数据

bd 表示 8 位有符号整数
bu 表示 8 位无符号整数
bx 表示 8 位十六进制整数

网友A:
楼上错,具体请查C51库函数 ,一般I/O函数。

网友C(2017-06-06):
好详细,请问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