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令我费解好几天的PIC单片机程序,大家帮帮我啊~~~

楼主(2008-09-09):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87x.h>
int i=1;
void main(void)
{while(1)
{if(PC1==0)
  {i++;
    if(i=4)
        {i=1;}
}
if(i==1)
{第一盏灯亮;}
if(i==2)
{第二盏灯亮;}
if(i==3)
{第三盏灯亮;}
}
}
灯和相关的管脚相连,具体程序不写了,也就是对应管脚的电平控制。PC1和按钮相连,按钮按下i加一,第一盏灯灭第二个灯亮,再按第二个灯灭第三个亮,这是这个程序想表达的,但是当第二个灯灭亮了以后不按按钮,过一会第一个灯就自己亮了,也就是i自己又变为1了,这是为什么呀,请各位赐教

楼主:
求救

没人看看吗?郁闷啊!!!

网友A:
{i++;
    if(i=4)
        {i=1;}这里有问题呀,i=4后就又直接将1赋i,所以第一个灯就亮了

网友B:
LZ的输入接的哪个引脚?

加上拉没?还有就是你的程序缺少了按键去抖及释放检测

网友C: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87x.h>
int i=0;
void main(void)
{while(1)
{if(PC1==0)
  {++i;
    if(i==4)
        {i=0;}
}
if(i==1)
{第一盏灯亮;}
if(i==2)
{第二盏灯亮;}
if(i==3)
{第三盏灯亮;}
}
}

网友D:
要学会细心、学会用else if

网友E:
有同感

类似if(i=4)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所以这种语句我都是这么写的:

if(4==i)

就算是写成if(4=i)编译器应该就自动报警了。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

除了以上讨论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程序这样写的话,不同的人按键的反应是不同的,因为有的人按键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按键时间短一点。按键时间短的按一下加1,按键时间长的按一下可能加2或者3甚至是N,如果长按的话就成了流水灯了。

网友:
因为你的程序只是简单判断PC1==0

在死循环里面,只要PC1==0就会改变i的值,i的值改变了相应的灯也会亮。只要按键不松开,PC1就会一直为0,i的值就会不断改变,当然就成流水灯了。

网友G:
同意4楼,

要加去抖

网友H:
要学会“对码”编程,写一对编译一次,运行睇睇结果

网友I:
碰到这样的问题在编译器里一步一步调试,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J:
看不明白,while(1)后的程序能运行????

网友K:
嗯嗯

if(i=4)
        {i=1;}
改为if(i==4)
        {i=1;}

不然这个程序的第三个灯永远都不会亮的 if的条件中永远为真i=1的表达式每次都会执行,由于第二次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i++已经执行了一次 所以i 是可以等于2的 然后立即被复制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