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串口单总线IO中断聋哑贴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9-09):
今天默哀不言语...

网友A:
做好协议就什么都好办了,如果定义了主从,这就相当于485

双主,就定义一个仲裁协议,发之前先检测一下电平什么的……

网友B:
今天郁闷极了

只顶不说话

楼主:
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请知己者编写主题代码普度众生

思路或"反汇编"菜农也行~~~

网友C:
晕……这么省?现在一般的MCU都有UART吧……

楼主:
哈哈~~~哑巴没说仔细---不要管这有无实际意义~~~再看命题

主要是如何做到"零耗时"或少耗时(软件查询IO等待等).

和有无UART无关~~~

关键字: IO,外部中断,定时器,UART

网友D:
PC to 1-Wire Net adapters

网友D:
maxim-ic上的另一参考~~~

楼主:
上次那个uart转i2c的好象也是2N7002???

这实际是个uart 1-wire的练习,不过大部分是uart和1-wire器件玩耍~~~

这次要求mcu/arm/dsp去模拟1-wire器件~~~

主题是要掌握中断和定时等编程方法~~~而且要求只能低电平中断(有些MCU可以电平变化中断)

最好先分析时序,总线可读写.

uart为主,MCU为从.

主图实际画的是主发时序,主收时序可以先自己琢磨~~~

楼主:
这张图串口窃电很精彩~~~232转换不错~~~

把SDA与SCL短路即可成为本主图的232转TTL后与1-wire的TTL接口电路图了~~~

网友E:
占座

慢慢看~

网友F:
UP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顶 ");
    return 0;
}

网友G:
学习了

   以前在旋转迷幻球的电路里见过(就是单排LED灯扫描)。只用一根IO和PC通讯。

楼主:
主收从发难度大些

网友H:
哈哈,大叔是真生气了.

揣着代码不贴了.贴上来大家才好与您共鸣,哈哈,俺正在搜求的遥控解码用的技术与您也是一样的,但俺觉得捕获边沿中断处理遥控信号是效率最高的.

楼主:
哈哈~~~高人太多,以后不贴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