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解决单片机总是死机

楼主(2007-06-23):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RE

 程序没有问题啊!我就是把数码管的延时时间加长后造成的效果

网友A:
是不是中断重入了,造成SP爆了

网友B:
来不及喂狗了?

楼主:
RE

TO:conwh
    是不是中断重入了,造成SP爆了是什么意思我不大知道。

TO:gyt 我这里是用的外狗(ADM691)控制的。但是我喂了啊!我把延时时间缩短就没有了。若延时时间加长。记时一下后。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