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板的电源部分

楼主(2007-06-23):
HELLO,诸位:
    文件中是一个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板的电源部分,电机转动后不久LM7805就冒烟了,以为是压差大引起的,换了LM2596,运行没多久,片子烧穿了,板上的5V设备全都报销了。现在没办法只能分开供电了。
    图中的+24V是电机的工作电源,+15V给MOSFET的驱动单元供电,+5V是MCU的电源。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很急啊!拜托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3155618171.pdf

网友A:
24V转5V最好用开关稳压来做

网友B:
古版说的有理

线性的功耗太大,发热可能会很厉害

网友C:
LM2596就是开关模式了

感觉就两种可能
1、电流过大,可以量一下5V电流大小
2、电压过高,如果电机和控制部分共用变压器,可先分开实验一下

网友D:
如果电机不启动或分开供电5V部分正常的话

应该是电机运转时产生了高电压导致稳压芯片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