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线的改造

楼主(2007-06-23):
STC的下载线,最**烦就是拼命地按动电源开关,在调试(包括批量写片子)的时候,是很烦人的事情。为此在原有电路上加个智能开关,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是采用单片机听TXD(PC机)口,经过确定,由MCU打开电子开关。下载结束后,将自动关闭开关。效果不错。

网友A:
好办法

多谢共享!!!

网友B:
楼主贴个电路图吧!

   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实用的,是好能结合电路作个介绍。

楼主:
电路其实是很简单的,使用一般器件也可以搭成,用555就应

不过我还是使用了2051,可能以后还有什么扩充的

网友C:
用硬件可能不好解决,stc下载前先发送7f...

要简单可能用硬件流比较好,

网友D:
有点不解

我是采用单片机听TXD(PC机)口,经过确定,由MCU打开电子开关  这个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E:
把图也贴上吧

楼主:
太简单了,有点懒。等晚上画一个上来

网友F:
调试程序的时候我加了一个

串口中断接收到指定的串,软件复位 进入烧写状态
大批量烧录的话 我根本就是带电拔插

网友G:
带电插拔.损坏了两台电脑串口.

楼主:
时间仓促,简单画了个

网友F:
我拔插STC 不是拔插232 我想没有事的

事实上也没有问题 写了100片

楼主:
上图错了

网友H:
楼主的主意不错

    给STC也去一个.

网友I(2011-12-02):
还能看到图吗?

我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J:
好想法。话说我也看不见图了。

网友K:
太久的贴,看不到图片。

但杜洋有成品了, STC ISP 自动重启的原理是一样的,监听串口实现,请看该贴149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184660-8-1.html

网友:
谁有原理图?

网友L:
没有必需外加硬件,只需要修改程序就可以达到免断电下载程序,但是前提是必须先下载一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