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与电脑通讯时,一插USB则仪器显示屏无任何显示,怎么

楼主(2007-06-24):
重新刷一下屏又恢复正常了
觉得是静电干扰之类的么 ?

网友A:
usb吸收电流太大?

usb吸收电流太大?直接拉低了电压?

网友B:
USB吸收电流太大不可能拉低电压,因为USB主机端有过流保护

当检测到电流过大,会自动切断USB供电。

网友C:
如果

上电干扰?如果仪表是大家单独供电的,去掉usb的电源试试

网友D:
我的仪器也有此类问题

插上USB线时,仪器会复位。但还不是所有的仪器都这样。感觉冬天遇到这种现象要多些。估计是静电搞鬼。USB芯片的供电是PC USB口提供的。没试过用仪器供电。楼主不妨一试。

楼主:
USB是通过PC电脑 的供电 的
我得单片机程序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液晶
今天打电话给厂家说:
在液晶复位端加个阻容滤波,还没试
现在板子已经装好了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