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传输,触摸屏,无线模块。这些51是否能够满足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楼主:
能否说具体一些

都有哪些难度?

网友A:
LZ是不是搞错了

512bitsRAM相当于64bytesRAM,好像现在的51没有这么小的RAM的吧
至于为什么有难度,可以从下面的方面考虑:
1.传送文件的速率
2.传送文件的大小
3.触摸屏的菜单大小
4.无线传输的速率等
建议使用ARM

楼主:
谢谢

是512bytesRAM
谢谢楼上的

网友B:
LZ说得详细一些

如果文件传输量小,速度不要求很快,触摸屏较小,用单片机或者PIC还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