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 P2口输出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11):
我用的单片机是ADuc812
P1 P2 做输出
现在测量P2输出正常,P1输出不正常
仿真可以看出,P2 寄存器和管脚是一起改变的
P1只是改变了寄存器的值,没有改变引脚的值
我想这可能就是P1口输出不正确的原因吧
怎么才能让P1口输出正确输出呢?

楼主:
端口仿真图片

楼主:
看P1口的7脚,只是寄存器变成0了,管脚并没有改变。
P1口输出如何正确操作?

网友A:
仔细看规格书!!!

“Port 1 is an 8-bit input port only.”

楼主:
多谢

多谢指点啊
我没仔细看这个资料。就当普通51接口用了。

网友B:
得仔细

得仔细!

网友C:
re

ADuc中的P1是复用的,不知你设置了没,,,,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尤其是软件调试,更不会这样。

网友D:
如2楼图片,如果是89C51RD2单片机

89C51RD2在KEIL中软仿真也会出现只是寄存器变化了,管脚并没有改变,那么应该设置那里啊
谢谢

网友E:
我用的单片机是ADuc812

仔细看规格书!!!

“Port 1 is an 8-bit input port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