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LL和LCALL和CALL指令

楼主(2007-06-25):
 请教一个问题:在51单片机中有ACALL和LCALL指令,我看书并没有看到有CALL指令,

            但在实际程序中,我却看到有CALL这样的指令存在。请问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CALL这条指令为什么没有包含在51的指令系统中,但却可以书写使用???
    并且有的时候可以用CALL 代替LCALL

网友A:
自动

一般的汇编程序可以自动识别该用长还是短

网友:
都用长的好了

分不清楚的时候都用LCALL好了,那几个JMP也是,除了查表跳转要分以外其他你都用长的

楼主:
RE

谢谢
我 明白了
因为我要考虑它的机器周期
 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了

网友B:
51单片机中有ACALL和LCALL指令

只要单片机支持指令
LCALL 3字节占用空间,2个周期指令。
ACALL 2字节占用空间,2个周期指令。

网友C:
CALL是编译器自己加的,不是标准指令

提醒:Keil在程序比较大的时候自动选择call要出错,我们吃过亏。

网友D:
CALL是伪指令,会被转换为LCALL或ACALL(优先)

楼主:
RE

知道 了
   我在用 KEIL写程序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E(2014-03-31):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调试时call和lcall一样,找遍了都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应该是6,7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