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三个古怪的Warning解决方法

楼主(2007-06-25):
大虾 楼主帮忙:
   程序就这么两句,不知道3个警告是怎么回事.以前我写过一个程序,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的,但是现在把源程序COPY过来编译的时候还是有三个警告.
   麻烦大家帮帮忙!!!
          急!!!

网友A:
RE

 因为你是用的盗版的.
   建议你去买个KEILC的仿真软件
   他会送一个比较好的KEILC软件这些WARNING 就会没有了

楼主:
ATTION

但是我是在keil的网站上下载的编译器啊,而且我第一次下载的同样的编译器还是可以用的,我调试出过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的程序的.我想可能是某些设置上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

网友B:
STARTUP.ASM 文件里已经有了 "LJMP Addr16"指令了

网友B:
可将STARTUP.ASM,自己做初始化

网友C:
test.asm

将org 0
  ljmp test
去掉看看

楼主:
找出原因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就是STARTUP.ASM的原因,我把这个文件从工程里移除之后就没有警告了.就是Richard741说的哪个原因.谢谢大家的帮忙,谢了.

网友D:
我从来就不加载STARTUP.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