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开发时有画流程图的习惯吗?

楼主(2007-06-25):
(无正文)

网友A:
大的画个主要结构,小的简单做个流程

网友B:
简单的不用,如果非常复杂就需要了 。

我们公司的存档文件需要整个程序的流程图,就算开始没有,后来也得加上阿~

网友C:
如果

如果是团队开发的话,一定要画,这样便于交流

网友D:
建议养成画流程图的好习惯

网友E:
团队合作就要写的仔细点,各个部分的

接口描述。
如果是单干,写给主要的就行了。。。

网友F:
图在心中。。。

网友G:
有时用流程图,有时用状态迁移图(表)。

网友H:
最好有这些图表

这些图表实际上是设置思路的一种表现和**形式,它可以将我们的设计思想记录下来做为编码实现的指南,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图表,找到策略性的错误。

网友I:
俺一直没有画流程图的习惯

但是知道不好,以后要培养

网友J:
一般都是自己单干。。。。。

所以从来不划流程图,只是在整体构思的的时候,大概草草划个框图,然后就成废纸鸟。。。。。。
下次有问题的时候,再划。。。。再扔。。。。。再划。。。。。。(Repeat) until project done.....

网友K:
我就画,这样效率高,要不然调起来麻烦得很

我就画,这样效率高,要不然调起来麻烦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