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模拟电子钟,图,程序

楼主(2007-06-25):
一.功能简介
1.电子时钟显示格式为: XX XX XX,由左向右分别为: 时、分、秒,比如:23 20 40表示23时20分40秒,刚开始工作时应该显示为:12 00 00;
2.实现对时、分、秒进行校准;
二.程序清单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LJMP    SET_M
    ORG    000BH
    LJMP    T_0
    ORG    0013H
    LJMP    MOD_M
    ORG    0100H
    ;-------主程序变量初始化--------------
MAIN:    MOV    SP,#60H
    MOV    DPTR,#TAB
S    EQU    R2
MODE    EQU    R3
TEMP    EQU    R4
H2    EQU    20H    ;H为小时值
H1    EQU    21H
M2    EQU    22H    ;M为分钟
M1    EQU    23H
S2    EQU    24H    ;S为秒
S1    EQU    25H
**    BIT    P1.0
    MOV    S,#00H        ;初始时间为12:00:00
    MOV    TEMP,#12
    MOV    MODE,#00H
    MOV    H2,#1
    MOV    H1,#2
    MOV    M2,#0
    MOV    M1,#0
    MOV    S2,#0
    MOV    S1,#0
    ;------------中断初始化-------------------
    MOV    TMOD,#11H    ;两个定时器都是方式1
    MOV    TL0,#78H    ;定时器0
    MOV    TH0,#0ECH
    SETB    EA    ;开总中断
    CLR    PT0    ;定时器中断高优先级
    SETB    ET0    ;开定时器中断0
    SETB    TR0    ;开定时器
    SETB    IT1    ;边沿触发方式
    SETB    IT0
    SETB    EX1    ;开外部中断1
    SETB    EX0    ;开外部中断0
    CLR    **
    ;----------主程序员------------
LOOP:    ACALL    DISP
    SJMP    LOOP
        ;---------定时器中断程序-------------
T_0:    CLR    EA
    MOV    TH0,#0ECH
    MOV    TL0,#78H
    INC    S
    CJNE    S,#200,STOPT
    MOV    S,#0
    ACALL    COUN
STOPT:    SETB    EA
    RETI
    ;-----------计算显示值---------------
COUN:    INC    S1
    MOV    A,S1
    CJNE    A,#0AH,STOP
    MOV    S1,#00H
    INC    S2
    MOV    A,S2
    CJNE    A,#06H,STOP
    MOV    S2,#00H
    INC    M1
    MOV    A,M1
    CJNE    A,#0AH,STOP
    MOV    M1,#00H
    INC    M2
    MOV    A,M2
    CJNE    A,#06H,STOP
    MOV    M2,#00H
    INC    TEMP
    CJNE    TEMP,#24,NEXT
    MOV    TEMP,#00H
NEXT:    MOV    H1,TEMP
    MOV    A,H1
    MOV    B,#10
    DIV    AB
    MOV    H1,B
    MOV    H2,A
STOP:    NOP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MOV    R0,#20H
    MOV    R1,#0DFH
LOOPD: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CJNE    A,#0EFH,NEXTL1
    CJNE    MODE,#03H,GONO
    CLR    P0.7
    SJMP    GONO
NEXTL1:    CJNE    A,#0FBH,NEXTL2
    CJNE    MODE,#02H,GONO
    CLR    P0.7
    SJMP    GONO
NEXTL2:    CJNE    A,#0FEH,GONO
    CJNE    MODE,#01H,GONO
    CLR    P0.7
GONO:    MOV    P2,A
    RR    A
    MOV    R1,A
    ACALL    DEALY
    MOV    P2,#0FFH
    MOV    P0,#0FFH
    INC    R0
    CJNE    R0,#26H,LOOPD
    MOV    R1,#0DFH
    RET
    ;---------延时子程序,5MS------------
DEALY:    MOV    TH1,#0ECH
    MOV    TL1,#78H
    SETB    TR1
    JNB    TF1,$
    CLR    TR1
    CLR    TF1
    RET
    ;---------设置-------------
MOD_M:    CLR    EA
    INC    MODE
    CJNE    MODE,#04H,STOP1
    MOV    MODE,#00H
STOP1:    SETB    EA
    RETI
    ;--------设时--------
SET_M:    CLR    EA
    CJNE    MODE,#01H,NEXT_M    ;SET_=1时,将秒改成0,为2时改分,每按一次SET,分钟值就加1
    MOV    S1,#00H            ;SET_=3时 改时,每按一次SET,小时值值就加1
    MOV    S2,#00H
    SJMP    STOP_
NEXT_M:    CJNE    MODE,#02H,NEXT_H
    INC    M1
    MOV    A,M1
    CJNE    A,#0AH,STOP_
    MOV    M1,#00H
    INC    M2
    MOV    A,M2
    CJNE    A,#06H,STOP_
    MOV    M2,#00H
    SJMP    NEXTH
NEXT_H:    CJNE    MODE,#03H,STOP_
    INC    TEMP
    CJNE    TEMP,#24,NEXTH
    MOV    TEMP,#00H
NEXTH:    MOV    H1,TEMP
    MOV    A,H1
    MOV    B,#10
    DIV    AB
    MOV    H1,B
    MOV    H2,A
STOP_:    SETB    EA
    RETI
    ;--------共阳极LED_7字形码------------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
    DB    80H,90H

    END

楼主:
发个图上来

第一次按下MOD时调秒,第二次调分,每三次调时,第四正常显示.调的时候对应的DP会被点亮.

楼主:
再发一个图,调整好的

网友A:
谢谢共享

    大家有兴趣多学学。用软仿真解决硬件问题,不错。

网友B:
不错,多学学Proteus

网友C:
楼主精神好,赞扬一个。

网友D:
Proteus!

Proteus!仿真效果还好!

想请问一下,如何可以把 电平的显示(就是接口的那些红绿方块)部分去掉!

因为本人做点阵仿真的时候,需要把他去掉不显示,要不影响效果!

网友D:
大家指点一下!

就是4个点阵屏中间
就出现了 电平的显示  部分
影响了  屏的显示效果!
请大虾们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E:
P0口不用上拉也行吗

楼主:
把总线位置移开,不要让它在LED屏后面,试试!

网友D:
re

不用上拉电阻不稳定!

电平显示不是在 总线上的
而是在LED点阵的引脚上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不用显示电平!

网友F(2009-11-16):
如果是用c编的 就好了  可以学习一下  汇编还不会呢

网友G:
设置一下背景色,
回复 网友D:
在设置里面改变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颜色和背景色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H:
LS的方法错了,有个开关来打开关闭电平显示的,关了还可以节约点CPU资源

网友H:
唉。。。

谁又在挖坟啊?
把这么老的帖都挖出来了???

网友I:
呵呵,研究一下

网友J(2011-07-02):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J:
程序倒是写的不错

网友K(2012-02-20):
怎麽看不到图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