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问题!!

楼主(2007-06-25):
在用C语言写程序时出现“数据空间溢出”(CPU为C8051FO2O)可我的程序远远没有超过C8051FO2O的数据空间。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Re:

data 空间溢出,将部分data空间的数据声明为idata or xdata

网友B:
是变量声明的过多了

楼上说的对,但是你也得需要有Xdata才行哦。不然只能减少变量的声明,进行优化啦

网友C:
内部RAM爆了

把Keil的编译模式改为Compact或者Large试试。

网友D:
没有溢出,你知道DATA空间有多大?

网友C:
用small模式编译时

内部RAM使用量超过128个字节就会报错。

网友A:
data 128bytes + idata 128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