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一个串口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串口芯片,MAX232芯片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最高拨特率为120K,那么我想工作在115.2K是不是有些不可靠啊,请教大哥哪个串口芯片可以可靠的支持115.2K拨特率啊?没有电荷泵的也可以啊。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正品的MAX232

应该没问题,不过你测试下不就行了,还有就是这么高的速度,线不能太长

楼主:
谢谢大哥

那大哥您能否推荐一款没有电荷泵的232芯片啊?谢谢大哥!

网友B:
为什么要没有电荷泵的2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