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不了程序

楼主(2007-06-25):
  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S52,在每次上电时,必须再下载一下程序才能工作,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RST

  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上电瞬间用示波器看了一下RST,没用出现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地方接触不好吧

网友B:
复位复位阿~

可不要小看了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