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赐教单片机读取SIM卡信息。

楼主(2007-06-25):
大家好,不知道有没有同仁有做过单片机读取SIM卡的项目啊?能不能谈谈一些方案或者实现方法。谢谢。我的Email是:fujm_914407@126.com

我目前的实现方法是SIM卡的RST接单片机的P1.0,IO口经电平转换电路后接到P3.0口,CLK脚直接接单片机(51)的18脚。SIM卡的电源是3.3V。单片机的电源是5V。单片机的晶振用3.579MHZ。

目前能读回数据,但是数据不正确,等于零。恳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
CLK脚直接接单片机(51)的18脚。

这种接法很危险的,容易导致单片机工作不正常,而且18脚输出的波形不是很标准,建议直接用一个晶振(有源)给SIM提供,或者加一个非门再给SIM卡。

SIM卡默认速率是9600吧

网友B:
用74HC00+3.579545M晶体

用74HC00+3.579545M晶体

网友C: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去接卡的触点,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