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控制电动自行车启动时低噪音的方法

楼主(2007-06-26):
我用单片机的PWM功能控制电动自行车(有刷直流电机)的速度,其它正常,但启动时噪音太大,如拖拉机,请各位给予指点如何消除启动噪音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先使用低压启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就是从低压开始启动的呀,噪音还是挺大的,这个低压是由pwm产生,额定电压是24v

网友A:
这个噪声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与你的PWM是同步的?

楼主:
现在还没搞清楚,应该和pwm有关系

现在的pwm频率是400Hz,不知道会不会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