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377控制达林顿管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用74hc377控制达林顿管驱动继电器,当上电的时候,因为377是D触发器上电时输出端Q的值是不确定的,会不会因此一上电使得达林顿管导通而误使继电器闭合?如图
请假各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不?
谢谢!

网友A:
还不如用374,有OE控制

上电确定状态后再打开输出

楼主:
确实可以的,可惜没有多余的口线控制374的OE脚啦,呵呵~~~

再思考思考
还是谢谢了!

网友A:
没有IO控制那可以考虑OE脚加RC电路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上电后写一次373到0不可以吗

楼主:
我说的是没来得及写0之前的状态

网友B:
继电器的动作速度比你的MCU的指令周期大的多多了

网友C:
用HC273吧,把nRST脚连接VCC,上电的时候保证状态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