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测量的时候0~5V的电压能精确到多少啊?

楼主(2008-09-12):
大家测量的时候0~5V的电压能精确到多少啊? 就用单片机片内的ad 10~12位的

网友A:
做得好的话+/-1LSB没什么问题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

以前我们549做的能精确到0.1这一级的,百分位不是很准

网友C:
要看用的哪款单片机

各家做的差别很大

楼主:
能做到1LSB?

也就是12位AD精确到1/4096?

网友D:
很难做到+/-1LSB

网友E:
用24位AD可以做到17~22位

分辨率关键是电源问题,精度靠标定了

网友F:
任何AD转换芯片的最佳理论精度是+/-1LSB

不可能有比这个好的。

网友G:
自已试一下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