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和触摸屏

楼主(2008-09-12):
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哪位指导下。

驱动原理大致知道,没有具体接触过!

楼主:
先谢谢了!

最好是C语言!呵呵!比较熟悉么!

楼主:
高手指导下啊!

高手指导下啊!

网友A:
你这问题等于什么都没问?怎么知道?晕倒!

你这问题等于什么都没问?怎么知道?晕倒!
LCD型号不同控制芯片不一样,你程序编写也不一样,建议你找个具体型号研究一下他说明书,有不懂的再提问!
具体LCD的说明书在http://www.my21ic.com/bbs/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