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采用RC振荡,用数字示波器能看到波形吗

楼主(2008-09-13):
我用直流档量,有一个电压,交流量没有波形,由于ROSC是输入,是否示波器量不出来(破坏了振荡条件),但是振荡输出没有用邦线引出来,没办法测量。

网友A:
不是有有内部RC都有振荡输出功能的。

对于有输出的,一般可以通过熔丝或者寄存器配置实现输出,对没有的,你可以在口线上做方波间接测试(见我笔记里“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对于外部RC,示波器可能要用X10档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B:
看RC振荡的类型

有些可以测试波形,但是受探头的影响比较大。
有些是用电阻控制内部的频率,就无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