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的时候如何防解密?

楼主(2007-06-26):
有的人吹嘘自己编写的软件别人即使被人解密了,但是用解密后的代码烧录,只有80%的合格率(而且这个合格率还可以在编写程序时决定),请问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A:
纯软件是不可能的。需要软硬件结合。

看看你的产品上有什么唯一性的东西没有……把它作为识别码加到程序去……

网友B:
单靠单片机本身很难。

如果是联网的话可以给每个设备一个ID号,
如果是单机的话就参考三楼。

楼主:
谢谢!

你们的意思其实还是由硬件决定的?只要硬件参数一致就没有问题?

网友C:
不可能

需要外部信息配合

楼主:
还不是太懂

如果完全用原来的DEMO板(硬件不变),解密后的代码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关键是要有别人读、写不了的器件

网友E:
re

以前有种方法,烧写程序的时候把某几个I/O故意烧坏,这样就从外部**不了了。可是开膛破肚的着数谁呀没办法呀,除非搞个自爆模块在里边!

楼主:
楼上说的可能是一种方法

但是别人说的ID识别码还不是太懂

网友E:
接着我上面说的,猜想一下

烧坏了几个I/O,然后在代码里面加入这几个I/O的测试程序,如果这几个I/O是好的,跳转到你想报复的地方,如果是坏的,就执行正确的程序,哈哈,别说我阴险哦

楼主:
谢谢!

防解密有时也是迫不得已啊

楼主:
谢谢!

MD5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E:
百度一下或GOOGLE一下就知道了呀

楼主:
谢谢!我已经BEIDU了

楼主:
bsbjx有没有谁有完整版的?

网友F:
原作者写的就是完整版的。

  文档内有完整版的链接。

网友G(2008-10-23):
有的时候太有必要

烧坏I/O的方法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