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程序用烧录机烧到芯片里啊?

楼主(2007-06-26):
我用的烧录机将程序写进51里面,不知道这么就是不好使!
我用的是只能在98操作系统下运用的烧录机!
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A:
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呢.

烧一个简单的程序,
再拿到板子上运行一下,
验证是否烧了进去.

也可以不加密进行烧录,再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什么EA的都检查一遍

网友C:
你确定已经写进去了吗?

网友D:
这个不好使的问题多了去了

可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哦

网友E:
RE:

先看程序是否有问题,而后再检查电路

网友F:
初学者要细心点,以前我碰到一个用moto的格式烧intel的格式

网友G:
烧写过程中进行校验

    确保内容真实地烧写到单片机中,再用上面诸位介绍的方法查查软硬件。

网友H:
EA对吗,校验了吗?

如果烧写程序提示校验成功,则要检查硬件

网友I:
我都不知LZ在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