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渴望大伙推荐一款8位主流实用的广泛的MCU

楼主(2008-09-14):
强烈渴望大伙推荐一款8位主流实用的广泛的MCU
俺在线等大家

楼主:
并且开发畅便的那种

网友A:
51?

等stm8也行

网友B:
当前俺感觉MCU还是PIC24系列好玩~~~

网友C: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8bit MCU就是51

网友B:
先入为主~~~现实很难改变~~~

网友A:
等革命吧

我看好stm8

楼主:
at89s5x系列怎么样

at89s5x系列怎么样

网友C:
在51核中是比较差的

楼主:
lyjian 朋友是什么见解呢

能推荐几个性价比高的吗?
按价位划分,如:<=10
                >10<=15
                >15<=20等
只类的

网友D:
re

stm8 就如baidu hi生在QQ年代

网友E:
10-15元,PIC24FJ16GA004不错

PIC24FJ16GA004,千片价 14元左右.

44脚,
35IO,
16k flash
4k ram
16MIPS速度
内部8 MHz, 32 kHz    振荡器
13*10ADC,500ksps速度
2 -UART
2 -SPI
2 -I2C
1个硬件CRC校验模块
5 -Std. PWM,16-bit PWM resolution
5 -Input Capture
5 x 16-bit定时器
1个硬件实时时钟
2个比较器,
硬件乘法器,
硬件除法器.

15元左右价位,绝对物有所值.

网友F:
在选型方面,最合适的才最具有性价比

网友E:
pic开发调试也很方便

pic开发调试也很方便.

ICSP接口,6脚插座,

可以用ICD2实现在线仿真调试,在线烧写.

ICD2支持全系列PIC,

包括PIC16,PIC18,PIC24,PIC32.

另外PicKit2也支持常见的PIC系列芯片的在线仿真调试和烧写,并支持离线烧写.

ICD2正版价格比较贵,带一块demo板,价格在900元左右.

淘宝网上防制的USB口ICD2价格价格大概100多元,串口ICD2价格价格大概几十元.

PICKit2正版价格200多元,贝能的PICKit2售价约240元.

网友G:
freescale

不可否认PIC的价格是不错,但是安全性就欠缺一些了。
我朋友以前做的产品就吃过这个亏,辛苦把PIC程序开发出来被对手轻松**。据说PIC市面上的**费用只要几百元。这个损失不是省几块几十块芯片钱所能够挽回的。
所以,他现在只用freescale了,据说新款的MCU安全性还不错,抗干扰能力也很强。市面上也有宣称能**的,其实只能**老版的芯片。

网友H:
术业有专攻,片片各不同

每个MCU都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I:
为何大家不用ti的msp430啊。

推荐ti的msp430.更加接近主流的lpc

网友E:
如果对价格敏感,并且不需要超低功耗,430的优势不多

如果对价格敏感,并且不需要超低功耗,430的优势不多

网友J:
选MCU要看应用(功能需求),研发成本,供货,价格等

通用的主流器件一般在研发成本,供货,价格等方面都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在能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尽量使用低端通用的主流器件。

网友E:
msp430价格接近或者超过lpc系列ARM

msp430价格接近或者超过lpc系列ARM,

功能差不多的时候,价格又远高于pic24系列.

不过,超低功耗确实牛.

lpc2000系列确实不错,但是今后20元以上是cortex m3的天下.

网友K:
o

51的各种价格都有.

网友L:
AT89C51

这辈子玩过的第一快MCU,当时卖12块钱一片

网友E:
20元以上stm32,价格确实不错

STM32F101C8T6

32位,cortex M3核心
64K  falsh
10K   RAM
6 定时器
10*12 adc
2xSPI/2xI2C/3xUART
48脚,37IO
36MHz 主频
硬件RTC

力源网站零售价格 ¥21.23

20元左右价格,谁与争锋????????

网友M:
MCU是根据项目应用来选的

而不是根据开发方便,除非是自己玩玩

网友E:
开发方便当然对项目进度有保证

开发方便当然对项目进度有保证.

项目对单片机的要求,价格,功能,开发方便都是有要求的.

在功能满足的情况下,开发肯定是越方便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