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51程序

楼主(2008-09-14):
和C语言有区别吗?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是C51

是keil说的C语言还是89C51的C,反正很多来找工作说会C51的都被我请走了。

网友B:
C51可以是89C51或者是keil C51的简写嘛~~~

网友C:
应该是KEIL51程序...

网友D:
51中使用的C呀

请指正

网友E:
51单片机的C程序,我们也是这么叫。

网友F:
re

C for 51单片机.

不单是keil c51

网友G:
反正会用就好了

反正会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