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有哪几类?

楼主(2008-09-14):
学80x86汇编语言好不好?

网友A:
现在还有谁用x86汇编?

网友B:
估计特殊需要时才嵌入汇编或用数据做新指令

楼主:
过时了?

80x86汇编语言过时了???

网友C:
主要是硬件结构

其实,不同的指令系统就对应不同的汇编语言,主要是硬件结构熟悉就可以啊,至于软件,知道硬件的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学会该不难吧,主要是硬件结构!

网友D:
80x86上你用汇编干啥?写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