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9-14):
小弟我刚买了一块STC12C5412AD RAM是512的 。了解到code_address 是在 0000H .. 0FFFFH 之间的,data_address 是在 0 到 127 之间的idata_address 是 0 to 255 ,xdata_address 是 0 to 65535  。 不知道在keil中如何设置数据类型,才能使用将512的空间充分的利用。请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网上先搜一下呀,不要一开始就提问题

keil的帮助里也说的很详细

网友B:
选对芯片名称就可以了

多出来的那256个字节的RAM称为XRAM(0x0000 - 0x00ff)
汇编可用“movx  @DPTR,A ”“movx  A,@DPTR ”
    或者“movx  @R0,A ”“movx  A,@R0 ”访问。

c中须用‘xdata’声明,如:
usigned char xdata i;

其实你可以不管那设置(当然可设:0x0000 - 0x00ff)
选对芯片名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