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自己用单片机处理浮点数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8-09-14):
大家说说自己用单片机处理浮点数是怎么做的!!交流下。

网友A:
我都是交给编译器去做的

这些还要自己去想吗

网友B:
认识浮点数的特点就可以了

认识浮点数的特点就可以了,然后交给编译器去做。呵呵,跟楼上一样。

网友C:
我从不用单片机做浮点数

网友D:
放大成整数

楼主:
我以前面试时,一个老工程师说:用联合体把浮点数存到EEPRO

网友E:
呵呵,float fTmp;#include "math.h"

网友F:
ll

即使用汇编也比较简单,找本讲浮点的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