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一把呀

楼主(2007-06-26):
我想把两个不同时间的一个10US的脉冲和一个5US的脉冲通过74HC02或非以下,或非以后,10US脉冲没有任何问题,而5US脉冲颤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5US输入都正常,我无法理解,高人给点指点。

网友A:
脉冲有多宽?频率多少?脉冲颤抖是什么意思?画个示意图

最好是示波器的截图,否则很难说清。

楼主:
抖动就是波形前后移动,10US和5US的波形相差1MS

抖动就是波形前后移动,10US和5US的波形相差1MS,频率很快,前后移动的范围大约是2US,是驱动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其他管脚的输入我已经正常接地了

楼主:
请帮我分析一下可能存在的原因

网友B:
还是听得不太明白,可能是测试不当造成的

网友C:
是1TO1 还是2TO1阿?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