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pt100,cu50热电阻测温吗?

楼主(2008-09-15):
不想用 查表 法, 想 用公式计算  公式如下:
1. 铂热电阻的温度特性.在0~850℃范围内
Rt=R0(1+At+Bt2)
   在-200~0℃范围内
Rt=R0[1+At+Bt2+C(t-100)t3]
式中A,B,C的系数各为:
A=3.90802×10^-3℃-1
B=-5.802×10^-7℃-2
C=-4.27350×10^-12℃-4
2. 铜热电阻的温度特性:在-50~150℃范围内
   Rt=R0[1+At+Bt2+Ct3]
A=4.28899×10^-3℃^-1
B=-2.133×10^-7℃^-2
C=1.233×10^-9℃^-3
R0为固定值  请问如何在知道RT的值下求 出t ?

网友A:
自讨苦吃

还没有见谁不用查表法的。
无论是精度、速度、程序空间,查表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B:
用公式计算牵扯解三次方程有虚数问题,确实是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C: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把B C系数扔掉

网友D:
在工控行业一般用拟合

因为可以用同一个多项式来拟合N种不同的热电偶和热电阻。

仅仅需要更换系数即可。

并且用多项式拟合的精度很高。

用查表仅仅适用用几种热电偶和热电阻的使用,如果要通吃所有的热电偶和热电阻,就需要用曲线拟合来做了。

楼主:
空间不够啊

想用查表法 但是有n多热电偶和 热电阻,空间不够
热电偶已基本找到公式了

pt100,cu50还不知如何用曲线拟合来计算?

网友B:
准确还是用查表+线性插值,公式本身是拟合出来的,国际及国家标准都是查表。如精度要求不高可参考5楼简化公式。现在的单片机内存有大的,完全能放下这几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