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面试时,一个老工程师说:用联合体把浮点数存到EEPRO

楼主(2008-09-15):
(无正文)

网友A:
做一个联合体,4字节的char型数组和float联合,地址就一样的

我更喜欢直接用强制指针转换,这样更方便。

网友B:
union

union TFloat
{
    float    fA;
    unsigned char ucB[sizeof(float)];
};

保存时,把数组 ucB 存入 EEPROM 即可。
读出时,把 EEPROM 内容读到数组 ucB 即可。

网友C:
考这些知识的都是些狗屁面试官

思想和能力不应该在这种题目上体现,这种题目是标准的旁支末节

网友D:
00说的对,一个(u8*)就把这个浮点数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