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奇校验怎么配置?

楼主(2008-09-16):
现在单片机串口通讯需要加上奇校验,我知道要配置SCON为模式3,11位方式,另外TB8似乎是要发送的第9位同时也可以是校验位,现在问题是奇校验和偶校验如何配置进行区分?

网友A:
o

单片机型号呢

楼主:
52内核 sst89v564

SST89V564
52内核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大吧,哪一个都可以吧

网友C:
51的PSW有奇偶标志位,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D:
又是通信...

单片机通信真的好麻烦,特别是还得用485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