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编码器测位移的问题

楼主(2007-06-27):
纸上谈兵,一头雾水!请问那位高手能给个原理图并且讲解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
要看你用到什么上啊

要看你用到什么上啊

网友A:
你要一次性把你的问题讲得详细一点

你自已连问题都不想花时间讲清楚,如何指望别人花时间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对,说得明确一点

楼主:
我是楼主,谢谢楼上各位:)

我是楼主,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的朋友:),因为我没有涉及过编码器,这两天我一直在查资料! 我想问的是:对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到MCU对其计数的中间环节,在硬件设计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辨别转向是不是一定要鉴相电路,软件可不可以实现;还有输出的脉冲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到MCU上计数,还是要处理一下再接到MCU上,希望高手最好能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C:
楼主:给你推荐一个芯片74HC423

自己去找资料,整一个电路就行,算是给你出道题吧.
提示:两个都得用上,一个产生正转脉冲,一个产生负转脉冲.

网友D:
先考虑你选择编码器的输出电平,有的是24V,有的是5V

如果编码器引线长,有必要加驱动。判断转向要鉴相,但不一定是要用硬件电路,软件同样也可以判断。一般的编码器都有一个清零输出(C相)。

网友B:
好用的芯片:)

网友E:
我也迷茫中,请各位在多讲一点

最好请大家对者电路在多讲一点.

楼主:
谢谢6,7楼的朋友

6楼推荐的芯片就是用来做鉴相电路的吧?还有请问一下,编码器输出来的脉冲是否可以直接连到MCU上,还是要加一个驱动电路呢?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F:
最好加1个施密特电路

软件判向方法:A相低到高跳变时B为低是正转;A相低到高跳变时B为高是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