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过一段时间就复位

楼主(2007-06-27):
来自 2楼

网友A:
不是中断里面才压栈和出栈,只要你的程序需要用,就有压栈和出栈

网友B:
与堆栈有没有关系

楼主:
继续请教

      开始程序的地址开始为50H
        堆栈设为43H
   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CLOCK
        ORG 0050H
MAIN:        MOV SP,#43H
    对了我想问下,设堆栈有什么原则吗?

网友C:
汇编管理SP是你最大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D:
回3L

程序嵌套勿宜过深,内存够用前提下,堆栈可尽量大些
内存紧张,则检查程序嵌套了几层(别漏了中断占用的堆栈),放点余量.再不够,只好缩减子程序调用深度.
不过堆栈溢出,仿真器会出错报告的.
你还是得检查程序,看看有什么情况会让程序回到头的.
硬件方面可检查电源,在执行动作时有什么变化,用示波器监示cpu供电及复位端

网友E:
调用层次不要太多

楼主:
继续请教

        谢谢你们让我加深了堆栈的理解!但是动作要一直做下去.它不得不一直调用啊!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不?

网友:
咋会有个43H?

怎么会把堆栈设在中间呀,我习惯把堆栈设置到80H以上

楼主:
re:咋会有个43H?

请问堆栈的设置是要考虑什么些东西啊?
      为什么不能设置到中间呢?

网友:
堆栈后面需要足够的空间

80H后的单元不是很好用,但做堆栈还是可以的,所以设那里好了

网友F:
入栈与出栈要配对

    汇编指令写代码一定要注意入栈与出栈要一一对应,只入不出会撑死的。而且程序会乱来。
    C语言写代码最怕的是指针赿位,编译器检查不出来,运行起来出现些怪怪的现象。

网友B:
堆栈设计基本要求,就是要考虑一定的深度,一般都放在

变量的后面,再就是程序中的压栈和出栈的配套。

楼主:
只有中断里面才压栈和出栈吗?

楼主:
只有中断里面才压栈和出栈吗?

     其他的地方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压栈和出栈呢?在无限制的调用和循环中不会要这样吧?

网友B:
不是,有时做数据交换或临时保存等时候也使用

网友E:
只要调用子程序

就会有进栈和出栈的操作

网友E:
8楼的办法挺好

我也会这样使用

楼主:
RE

  明白了
    那就是说明只要是子程序总都加上 PUSH ACC,PUSH PSW 和POP ACC,POP PSW.咯!
     这也不能解在反复执行调用次数,后来就自动复位

网友B:
注意一点就是堆栈管理是先进后出

楼主:
恩.知道了!

其实上次我说的随机错误.就是因为中断出栈时顺序错了导致的

网友G:
堆栈的问题

有什么地方没保护好

网友H:
光是给出那么几句可能不能判断到底什么原因吧?

楼主:
TO:古董

   那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搞啊 ?

网友D:
全面检查每一个压栈的地方,给了出栈语句了吗

这只能保证不会越压越多
还得估算一下最多嵌套了几层
哈哈,慢慢修炼吧

网友E:
再试试,一定能行的:)

楼主:
只用了一次

   我只有在定时中断中用了堆栈,为什么每一个调用都要用堆栈啊!我这里不涉及到数据交换.
      请问:难道在循环中的调用一定要用堆栈吗?我刚刚试了.就是在执行动作的子程序中全部加了
   还没有看效果.我会好好修炼的

网友I:
看了顶个,后进先出原则不注意程序要乱来

看了顶个,后进先出原则不注意程序要乱来

楼主:
继续顶

  程序没有乱.你们说的方法我也试了.但是也么有什么效果

网友B:
每一次调用都要使用堆栈的。还要注意,应该用CALL的地方

结果使用了JMP指令

楼主:
我这里都用了

     首先 用JMP 指令跳到了循环中.(循环中都是CALL)其中一个程序在计算但时间到的时候用JMP 到主程序中去
   就是这个思路其他的没有错

网友E:
能不能改一下程序,去掉这几个JMP?

楼主:
去掉这几个JMP

      用CALL 和JMP 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有些情况要跳到其他的情况去.
    主要是总是要跳到别的地方去循环执行动作,所以不好怎么CALL 可能是我不会用的原因的吧?

网友B:
没有看到程序,都是在猜测

网友E:
用条件自然退出while之类的循环

尽量不用JMP跳出循环

楼主:
RE

    谢谢
    我知道了!不过通过这个现象让我更加了解堆栈的作用
   和程序的合理安排
   再次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