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51单片机在线仿真问题,给出个注意!

楼主(2008-09-17):
想用AT89S52单片机做个东东,想在线仿真,就是在电脑上设置断点啊,看看参数值啊等等,本人小本买卖,不想买仿真器,好贵啊!想用仿真芯片,可是听说不能调试串口,因为被仿真占了。大家看看,给出个注意。
能仿真AT89S52,又能在线调试,又能调试串口。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A:
要求还真是多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反正我是找不到这样的仿真器.

当然自己嵌入调试代码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B:
还不如换一个支持在线调试的单片机

如C8051F单片机,仿真器就几十元。

网友C:
不用仿真器行不?

办法看我笔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C8051单片机太贵,4楼的笔记看过,适合高手和有充足时间调试的朋友。再次感谢。不知道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B:
想赚钱又舍不得花钱

真服了你。
如果只是玩玩而已,又何必计较单片机贵不贵?你又不是要做产品去赚钱。
如果想做产品赚钱的话,那起码的设备投入也是应该的吧。

网友C:
你可以试着用一下。

完事开头难,我从摸单片机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用过仿真器。

网友D:
用并口,像AVR单片机那样!

网友E:
用仿真软件,如Proteus

网友F:
400元的SICE-III仿真器

贵吗?全硬件出让仿真。与高级1000¥就差在界面,只能DOS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