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用单片机做,是否可行?

楼主(2008-09-17):
说有这么一个事:一块板,铺有电阻加热丝,外加一个带电位器的热敏电阻回路(老产品了),工作中需热敏电阻回路控制板的温度在二十几度到三十几度间循环变化(其具体温度值有要求,采用通电加热,断电自然降温的办法),控制机构是别人的,这儿只做板。由于热敏电阻阻值的离散性太大,为了确定最佳补偿,需模拟一个控制机构(控制特征值我已算出),另需一多点测温仪进行温度量值传递。
我打算这样做,一套市售的多点测温仪,一块智能欧姆表,用增强型51与二者建立通讯,将测温仪检测的多点温度值同时显示于12864上,其间同时检测欧姆表的值,并根据特征值做加温或断开加温的动作。
我就此方案咨询了一些人,没想到赞同者少,不赞同者多。不赞同的理由如下:1)没必要用单片机做,开发成本高;2)许多办法比这好,不是一般的好,又快又好,如工控机、嵌入式、多用表+卡等,也就两星期的事;3)单片机性能不稳定,无法用于工业现场等等。
其实我最大的担忧在于尚未见过用单片机控制智能表的项目(一般是用PC机控制智能表吧!),当然别人讲的其它方面我也心存疑虑,疑其果然如此。
因此想问各位老师,这个事,用单片机做,方案是否可行?反对者反对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的事,到底何种方案是最佳?

网友A:
1个的话用工控机做,1000个的话用单片机做

楼主:
二楼的老师

从您的答复里我悟出这么几点:
1单片机可以胜任这个事
2用单片机确要付出相当大的开发劳动,单个的话成本收益不上算
3单片机项目图的是量,量大才有性价比

关于量,我有一个想法,这个项目只是三两台,但如掌握了相关技术,可能就有二三十个相应的需求,我再想一想!

网友B:
控制板的温度在二十几度到三十几度间循环变化

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楼主:
回4楼

那个循环变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要做的工作是,调整补偿电位器,让板子在特定的的温度值下循环变化,以确定电位器的补偿位置。
为此,我需要传递标准温度,我需要检测热敏电阻回路的阻值,最终通过动作变化,以确定在特定的温度下,那个阻值是否符合特征值,不符合的话调整,直到符合为止。

由于控温元件是误差很大的热敏电阻(顾客的产品就是这样),所以我要做以上的工作,我并非是做控温。

网友B:
温控效果和环境关系密切

除了热敏电阻的影响,其它参数也能影响,单纯通过在某一时间修正热敏电阻的阻值来调节控制效果显然不合适.
而应该通过控制算法来实现,简单的有误差带控制.
稍复杂点的有PID控制.

楼主:
原野老师是行家

顾客的产品是四十年的产品,那个配套的控制机构也是四十年前的东东(呵呵,老字号啊!),估计不会采用PID算法,但可能有误差带控制,设计时应考虑进去,但汗,我还不知道误差带是如何个算法,老师有空的话,可否简略讲讲,或者告诉我那些书会讲这些知识。

网友C:
用块

PC104,或者386的工控板就能搞定.又不上量单片机太累.

网友B:
晕倒,俺不是老师~

这里有人管俺叫狼。。。

误差带控制,简单来讲就是:
假定你要控制温度在50度,误差带定位1度,那么可以这样,当温度小于49度时加热,一直加到温度高于51度,然后停止加热。

网友D:
买个现成的温度控制器

网友E:
用个窗口电压控制电路

用个窗口电压控制电路,成本低,用个LM339就可以实现,但修改的弹性没MCU好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心

单片机果然太累,但我只略略会这个,如果方案可行的,只有硬起头皮了。
原野先生太谦了。谢谢您讲了误差带的原理,很受用!
所长老师:极想知道现成的温度控制器有支持热敏电阻的否,有的话我这个事就很方便了。
窗口电压控制电路,数电里学过,随输入电压高低改变双稳状态,曾用分离元件搭过,知道有这个LM339就太方便了。但我对检测精度有较高的要求,须进行量值溯源,只好不计成本了。

网友F:
温度控制

如果想精确控制和方便控制,还是MCU做的比较好。
硬件比较器做的波动太大。
其实买一个带程控的温控仪表比较好。
如果你想在室温上下控制温度,普通的方案都是很失败的。
一般的温控箱,在室温附近,都是开着一个制冷压缩机,
控制电加热来控制温度,否则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