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单独轻触开关,如何实现以下功能?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7-06-28):
sbit upon=P1^6;//S1
sbit download=P1^7;//S3
sbit nAck=P3^6;//S2
sbit Setup=P3^7;//S4
我这个项目的功能要求是,使用上面四个轻触开关实现一个旋转编码器功能.
因为我有一个串行12位的DAC器件(IC),通过CPU控制使DAC输出0--4.095V的电压.
而我的DAC输出经过一个比例放大电路实现一个恒流源输出.输出电流为0---10A.
所以我必须使用比例系数0.002442乘以(0---4096)获得0---10A的电流显示在12232LCD上。
但是,如果我使用四个按键调节时,是如使自如地实现我所需要的电流值,当然,送给串行12位的DAC器件(IC)数据变量只能是(0---4095);同时送给LCD乘以以比例系数0.002442显示出来。
我现在还不知如何组合这四个按键很快地实现0A-9.999A以及9.999A-0A,单步调是1mA或10mA都可以,如果采用长按功能实现加,减,但按某键时间太长不合理。如果采用短按,则如何组合?

网友A:
你就说四个键如何组合起来输入数据就是了。
一个加一键,一个减一键,第三个键是回车,第四个键与加一减一键组合后作加速键,加一减一速度增加到10倍。你看如何?

楼主:
如何做加速键啊?

第四个键与加一减一键组合后作加速键,加一减一速度增加到10倍。这个子程序如何做?

网友B:
随便说说

我见过这样做的:
长按+超过一秒开始自动加1,连续加10次后自动加10,连续加10次后自动加100...
这样要加很多也很快...
这是在一个进口设备上见到的.

楼主:
呵呵,上面思路好

楼主:
但是,这样实现功能合理吗?

网友C:
谁愿意用这么复杂的操作方法

谁愿意用这么复杂的操作方法?

网友D:
最简单

就用最简单的方法:移位、增量,操作起来也是够快的:)

网友E:
对,楼上的最简单.

楼主:
问题是我需输入的数值必须乘以比例系数0.002442

比如我需要送给DAC的数值控制比例放大电路控制恒流源输出为2.5A的电流,同时送给LCD显示的电流也必须是2.5A,经运算2.5A/0.002442=1023.75。因此我必须送数为1023或者1024.我想用此四个按键做四个功能:一个加键,一个减键,一个设置键,一个左移键.而如果我此时可能输入显示出来的是2.7A,应该怎样做修改使它变为2.5A.否则,不作修改送数给DAC就可能使恒流电路损坏激光二极管.
也许我现在输入是2.458A的电流,这样操作起左移键和加,减键来是不是好麻烦!
同时在输入显示正确的情况下,我还比必寻找一个按键(确认键)送数给DAC?
只有在正确显示电流数值的情况下,才允许送数值给DAC.否则,不能送数.
我的显示电流子程序如下:(参照电脑圈圈提供的例程)

void chain(unsigned long Atemp)
{
   unsigned char i;
       serial_buff_I[4]=10;  //小数点
       for(i=1;i<8;i++)
       {
        if(i==4)continue; //跳过小数点的位置
        if(Atemp!=0)
        {
            serial_buff_I[8-i]=Atemp%10;
            Atemp/=10;
        }
        else
        {
            serial_buff_I[8-i]=0;
        }
       }
       if(serial_buff_I[1]==0)
       {
        serial_buff_I[1]=12;    //空格
        if(serial_buff_I[2]==0);
        {
            serial_buff_I[2]=12;    //空格
        }
   }
}

void display_I() //反馈电流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It;
    float Iow;
    unsigned char i;
    //It=read7896();
    //delay(60);
     //Iow=c*AD_Loop_PickVol_IPER;//AD采集数值
    Iow=100*AD_Loop_PickVol_IPER;//AD采集数值//模拟电流
    if(Iow>=1)
         {
             chain(Iow*1e3);
             draw_bmp(104,1,8,num[12]);//显示" "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
        else if(Iow>=1e-3)
        {
            chain(Iow*1e6);
            //将前面的3位结果放到后面
            serial_buff_I[7]=serial_buff_I[3];
            serial_buff_I[6]=serial_buff_I[2];
            serial_buff_I[5]=serial_buff_I[1];
            //前面4位改为空格
            for(i=1;i<5;i++)serial_buff_I=12;
            draw_bmp(104,1,8,ELAPHT[11]);//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
         else
         {
           chain(0);
         for(i=1;i<7;i++)serial_buff_I=12;
         draw_bmp(104,1,8,ELAPHT[11]);//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
        //显示读数
      for(i = 1; i <8; i++)
       {
         draw_bmp(32+i*8,1,8,num[serial_buff_I]]);
      }
        draw_bmp(0,1,8,ELAPHT[1]);//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楼主:
修改一下上面的显示子程序:C是全局变量.

AD_Loop_PickVol_IPER是比例系数.

void display_I() //反馈电流显示函数
{

    float Iow;
    unsigned char i;

    Iow=C*AD_Loop_PickVol_IPER;//AD采集数值//模拟电流

    if(Iow>=1)
         {
             chain(Iow*1e3);
             draw_bmp(104,1,8,num[12]);//显示" "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
        else if(Iow>=1e-3)
        {
            chain(Iow*1e6);
            //将前面的3位结果放到后面
            serial_buff_I[7]=serial_buff_I[3];
            serial_buff_I[6]=serial_buff_I[2];
            serial_buff_I[5]=serial_buff_I[1];
            //前面4位改为空格
            for(i=1;i<5;i++)serial_buff_I=12;
            draw_bmp(104,1,8,ELAPHT[11]);//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
         else
         {
           chain(0);
         for(i=1;i<7;i++)serial_buff_I=12;
         draw_bmp(104,1,8,ELAPHT[11]);//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
        //显示读数
      for(i = 1; i <8; i++)
       {
         draw_bmp(32+i*8,1,8,num[serial_buff_I]]);
      }
        draw_bmp(0,1,8,ELAPHT[1]);//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网友D:
一般都只用加键,不用减键,你试一下就会知道,置数很快的。

而且,这样也就解决了你键不够的问题。

楼主:
也许我的项目要求有些特殊要求:

比如我现在调节显示的电流是2.35A,为了检测功率,有可能我需马上调节电流为2.7A或者有可能只要1.8A,所以有必要使用加,减键来组合一下.
而我的LCD12232没有光标显示功能,如果用左移键如何定位显示?也就是这个显示子函数如何做才能准确,快速地定位设置我所需要的数值?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数值分两路送出去;一路送DAC,另一路送LCD(送LCD时,必须乘以比例系数0.002442).所以调节改变的数值显示看起来好像很麻烦.
只有显示正确达到要求才可以把数值送DAC(送DAC的数值是不能乘以比例系数的)

网友F:
这么麻烦阿

加减,确认,左移键实现,当前设置的数字闪烁,确认键后数字送DAC

网友C:
轮编码器更方便

不如用滚轮编码器。

楼主:
我也想用滚轮编码器,没买到.也是非常贵.但是还要保留按键

孤独泪:加减,确认,左移键实现 是不错!!

设置的数字闪烁的子程序如何做啊?比例我现在的读数显示:2.350A,现在需修改为1.095A.闪烁的子程序是四位数字一起闪烁,还是左移到某一位时,设置这一位数字闪烁,其它的静止不动显示?我现在想做这方面的功能,但不知子程序如何写.

楼主:
来回切换显示子程序,是如何做啊?!能否提供例程?

网友E:
字符闪烁程序比较难处理

LCD12232虽然没有光标显示功能,但是选中字符可以反白显示.在显示屏直接
设定电流值,将该值转换为DAC数值送DAC器件.

楼主:
如何反白,如何设定电流值??请给一个例程啊!!多谢了

楼主:
我的12232LCD既没有反白功能,也没有光标功能。

网友G:
学习中

哈,编程快一年了
还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是不是你们吧问题给复杂化了啊

网友D:
闪烁

这里说的闪烁是指移到的那一位闪烁,其他位都静止。
所谓闪烁,就是这一位交替显示为数字和空白。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只要显示数字和 空白(即不显示数字)之间切换就可以了。
程序实现也容易。

但直观性来说,还是加 减 直观多了。

网友I:
我有个想法

LZ可以把常用的几个电流值设定成快捷键的形式,利用按压增加 减少键进行设定值的快速选择,当显示屏显示某个设定值时连续两次按压确认键即可把电流值输出。

楼主:
我只有5个按键可用,如何分配分时复用?

实现以下功能,请高手出来说一下.
LCD12232分上下,两页显示:操作按键要能分别显示出以下功能.
display_Pi(); //显示输入功率
display_Po();//显示输出功率
作一屏显示.
display_amp();//显示ADC读取的电流.
display_Temp();//显示温度.
作另一屏显示
display_I(); //反馈电流显示函数
display_amp();//显示ADC读取的电流.
另显一屏.
我总觉得少了一个按键功能,没有办法实现以下功能要求:
1,如果使用四个按键,实现滚轮编码器功能(左移键,加键,减键,确认键)调节DAC功能控制恒流源,但是另一个按键又如何实现上面的三屏显示?
2,我的四键功能(左移键,加键,减键,确认键)现在思路还没理清楚,有谁能出来帮我一下?

楼主:
display_I(); //反馈电流显示函数

上面的反馈电流显示函数,就是方便调节四键功能(左移键,加键,减键,确认键)显示我需输入多少电流的子程序.

楼主:
为什么我的按键值会乱跳,就是单步执行(按键)也一样。

uchar data shuzu[4];
uchar status;
uchar temp,f;

void key_s1(void)
{
    P2=0xff;
    if(P2==0xfe)
    {
        if(temp>50)temp=0;
        if(temp==0)f++;
        if(f>9)f=0;
        temp++;
        delay_1ms();
    }
}
void key_s2(void)
{
    P2=0xff;
    if(P2==0xfd)
    {
        if(temp>50)temp=0;
        if(temp==0)f--;
        if(f<0)f=0;
        temp++;
        delay_1ms();
    }
}
void key_s3(void)
{
    P2=0xff;
    if(P2==0xfb)
    {
        switch(status)
        {
            case 0: shuzu[0]=f;break;
            case 1: shuzu[1]=f;break;
            case 2: shuzu[2]=f;break;
            case 3: shuzu[3]=f;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key_s4(void)
{
    P2=0xff;
    if(P2==0xf7)
    {
        if(temp>50)temp=0;
        if(temp==0)status++;
        if(status>4)status=0;
        temp++;
        delay_1ms();
    }
}

网友J:
注意按键消抖

1,如果使用四个按键,实现滚轮编码器功能(左移键,加键,减键,确认键)调节DAC功能控制恒流源,但是另一个按键又如何实现上面的三屏显示?
     按键检测,循环显示单屏
2,我的四键功能(左移键,加键,减键,确认键)现在思路还没理清楚,有谁能出来帮我一下?
     左移键,加键,减键,确认键,这些不就是思路吗。至于按键后的处理操作,正是你需要实现的功能。静下心来,把流程图画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反白:就是把字模数据取反显示,液晶没有这个功能可以自己实现。

网友K:
楼主不要激动

/*********************************************************************
    Description:显示区域反转

    Input:
        x0:左上角x坐标
        x1:右下角x坐标
        y0:左上角y坐标
        y1:右下角y坐标
    Output:

    Return:

    Gloable:
        Number_X_Pixel:字符的X方向上的像素
        Number_Y_Pixel:字符在Y方向上的像素
        DisBuffer[]:图形缓冲
    Calls:

    Called By:

    Others:

    Modify Record:

*********************************************************************/
void GUI_InvertRect(UINT8 x0,UINT8 x1,UINT8 y0,UINT8 y1)
{
    UINT8 i,j,Location_Bit;
    UINT16 Location_Byte;

    for(i=x0;i<=x1;i++)
        for(j=y0;j<=y1;j++)
        {
            Location_Byte=(j/8)*122+i;
            Location_Bit=j%8;
            if((DisBuffer[Location_Byte]>>Location_Bit)&0x01)
                DisBuffer[Location_Byte]&=(~(0x01<<Location_Bit));
            else
                DisBuffer[Location_Byte]|=(0x01<<Location_Bit);
        }
}

楼主:
我现在的显示函数可以正常换屏显示了,

但是调节按键不能随意更改某个位置数值。
void chain()
{

       //serial_buff_I[1]=10;  //小数点
       serial_buff_I[1]=z[1];
       serial_buff_I[2]=z[2];
       serial_buff_I[3]=z[3];
       serial_buff_I[4]=z[4];
}

void display_I() //反馈电流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row=0;
        //显示读数
      chain();
      for(i = 1; i <5; i++)
       {
            draw_bmp(56+row*8,1,8,num[serial_buff_I]]);
            row++;
            if(i==1)//设置小数点
            {
                draw_bmp(56+row*8,1,8,num[10]);
                row++;
           }
      }
       draw_bmp(104,1,8,num[12]);//显示" "
       draw_bmp(112,1,8,ELAPHT[2]);//显示"A"
        draw_bmp(0,1,8,ELAPHT[1]);//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楼主:
按键程序如下:

void key_s1(void)
{

    if(!upon)//P1.6
    {
        if(temp>5)temp=0;
        if(temp==0)f++;
        if(f>9)f=9;
        temp++;
        delay_1ms();
    }
}

void key_s2(void)
{

    if(!download)//P1.7
    {

        if(temp>5)temp=0;
        if(temp==0)f--;
        if(f<0)f=0;
        temp++;
        delay_1ms();
    }
}
void key_s3(void)
{

    if(!Ack)//P3.7
    {
        switch(At)
        {
            case 0: z[1]=f;break;
            case 1: z[2]=f;break;
            case 2: z[3]=f;break;
            case 3: z[4]=f;break;
            //case 5: shuzu[4]=f;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key_s5 (void)
{

    if(!nAck)//P3.6
    {
        if(temp>5)temp=0;
        if(temp==0)At++;
        if(At>4)At=0;
        temp++;
        delay_1ms();
    }
}

void zd_int0() interrupt 0
{

    delay(1);
    if(!Setup)status++;
    if(status>=3)status=0;
    //if(Setup==1)Iflag=0x55;
    //PCON=0x00;
    again:if(Setup==0) goto again;

}

楼主:
一定是我上面的子程序没有加反白显示函数

所以修改某一位数值时,能修改,但是不知修改在哪位,只能按P3.7按键显示出来.所以须加一个反白显示函数,请教如何加这个函数?
还有一问:我现在假如输入的是2.5A,实际上是2500.然而我送给DAC的数值是送2500,还是送2500*0.4096.即是2500*4096/10000?
如果直接送2500给DAC,这样很方便但是这样做正确吗?
是否我直接送2500给DAC时,只要调节DAC输出控制的比例放大电路控制恒流源?
这样会不会改变了线性放大,到时读数误差很大,不准确了.

楼主:
如何实现对某一位数值单独调整输入显示?

网友K:
我给你发的就是反显函数,你都没看,真是郁闷。。。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了,但是不会用,所以我还是想找一个例程

网友L(2007-08-22):
我有四个键,如何实现分时复用???

网友B:
有4个按键实现这样的功能不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