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瑞萨单片机的编辑器如何显示法文???

楼主(2007-06-28):
最近有一个法国的项目,一些法文的字符要显示到LCD上,但是法文从word里面粘贴到RENESAS的编辑器以后,显示是乱码,用法文输入法 本输入不了法文,什么都不显示。有哪位高人做过欧洲显示字符的项目,请指点一二。

网友A:
Quoi, Francais? 与单片机无关,是程序的问题

英文的ASCII码位每个字符7位,而非英文的字符是每个字符8位。

查查你的程序吧。

嘿嘿,21IC也不支持Français